[家电] 衣柜维修成了板凳之空调主板维修,望大神请教问题

楼主(2024-07-07):
事情开始是天气热家里格兰仕定频空调开了几天后就出现报错F6(故障代码提示内机风扇不转),确实开机后没风出来,自己是第一次拆空调内机,很小心点拆下来,慢慢拿出来主板后看到主板后面已经有一只干了壁虎在主板高压部分后面趴着,看主板已经碳化了,只有拆下来清理,顺带更换风扇启动电容,当这些全部都顺序进行,风扇电容拆下来用电桥测量已经没多少容量了,更换BM电容,前提也是电桥测量后再上机,然后看到有一个跨到内机风扇上有个电阻的已经烧了快脱壳了,也顺带更换电阻,由于没找到一样的电阻就串联到固定阻值,顺带清理整个主板就满心欢喜主板上机,对照拍照图片插线,把全部都插好就开机,上电开机顺利的开始运行空调程序,打开内风机吹风,然后继电器吸合启动外机压缩机的时候突然就跳点关机,显示屏没显示,但遥控器再遥控一下显示屏又有显示了,感觉电一下给压缩机供电时候把整机电压带下来似的而导致显示屏不显示,这样一阵操作把我整蒙了,主板我什么都没动,怎么就突然这样的问题出现,然后就测量主板全部怀疑的都正常,还包括主板全部电容拆下来电桥测试,然后再全部换了日系同参数电容上去也是一样,最后请教朋友说是不是外机有短路造成继电器吸合拉低电压而保护了,但自己拆了外机测量什么都正常,压缩机在空调没坏之前也正常运行的,雪种那些都没动过的,最后网上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主板安装上去后全部正常,就是遥控器对不上,暂时买个万能遥控器先顶着用,最后原来的主板确实出现问题,现在拆下来该补焊的补焊,该换的都换了小配件,就是主板的那两个IC没换了,已经没有思路维修了,看看哪位大神遇过或者有这方面的经验给我提示一下,我就想把这个修好了当备用主板,也算自己积累经验,谢谢大家

网友A:
一模一样的主板竟然遥控器对不上,奇怪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说的"那两个IC"烧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模一样的主板竟然遥控器对不上,奇怪

问了卖家说是接收器有夹角什么的可能不匹配,具体我也没想这个问题,到时候买个万能的试试,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说的"那两个IC"烧了???



一个是CPU,在不接外机时候遥控器都可以正常操作,就是接了压缩机后就继电器跳火死机了,另外一个网上说是达林顿管驱动IC,就是上面脚少一些的那个说是几路驱动继电器的IC,网上也下单买了些回来试试,再不行就没撤了,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C:
楼主竟然有这种古董电阻

网友D:
感觉主板碳化不分没清理干净,导致漏电或短路

网友E:
这板子正反两坨啥?跳电时检查一下7805输入输出端电压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快失效了,存电不够,压缩机启动时压降太大,电容供电不够就关机了。

网友F:
ic可以测量下硌脚的对地电阻和电压(能上电的时候)等,可以做初步的判断

那坨胶最好清理干净,所有烧焦的地方刮干净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正反两坨啥?跳电时检查一下7805输入输出端电压

以前修格力,7805热击穿过,冷态测不出,热态吧驱动都拱了。

2003也坏了。

更换7085和2003回复正常。  确实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竟然有这种古董电阻

刚好上次去朋友那看到一袋七十年代的线路板都是电阻,全部都是铜脚电阻就拿回来了,当拆零件使用,就是太老的电阻偏差很大,基本都要测量后再上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主板碳化不分没清理干净,导致漏电或短路

全部都是刮到没碳化的板才放AB胶水填充进去,应该不会 ,毕竟间隙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正反两坨啥?跳电时检查一下7805输入输出端电压

壁虎趴在板上,把板上的纤维板都碳化穿了,只有用胶水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正反两坨啥?跳电时检查一下7805输入输出端电压

7805我倒没换过,看来要换一个试试,现在唯一就是怀疑那个少一点脚都那个驱动IC,已经下单了买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ic可以测量下硌脚的对地电阻和电压(能上电的时候)等,可以做初步的判断

那坨胶最好清理干净,所有烧焦的 ...

开始不插外机的线可以正常遥控和那些功能,但一插那个压缩机后就看到继电器跳火现象死机,我猜CPU应该正常,不带负载都可以操作功能,那坨是开始清理全部碳化的那些东西后自己填充的AB胶,那地方都是走的强电,线路板的间隙很大,再加上我上了AB胶才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修格力,7805热击穿过,冷态测不出,热态吧驱动都拱了。

2003也坏了。

2003已经下单了,7805我更换下看看,自己一直都没怀疑过这个稳压的,下午换个试试

网友H:
CN-N2插脚下碳化清理了没,阻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CN-N2插脚下碳化清理了没,阻值呢?

那个清理了,是插风扇的插脚,当时就是报F6故障代码后拆出来看到壁虎再清理碳化那些问题,也把原来的风扇电容拆下来测量已经没什么容量了,更换后现在不接压缩机负载风扇已经可以运行了,就是接压缩机后继电器跳火死机,更换网上买的一模一样的主板是可以运行的。说明压缩机不会短路等那些问题,应该还是出这主板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