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海马福美来更换车窗玻璃升降器

楼主(2024-07-07):
车窗玻璃突然卡住了,上不来下不去,车窗关不了,去汽修店问一下说换总成加上工时费300左右。某宝找了一下发现二线二插总成68包邮,等货期间拆开车门内饰板取出升降器发现断了钢丝

原以为把数以千计了的钢丝剪掉或许可以继续使用,折开后才知想法太天真,升降器到货后,装上升降器、玻璃、开关总成试机,升降自如。

网友:
老车最容易坏的地方好像就是玻璃升降器了

网友:
应该打胶固定

网友A:
难道玻璃升降需要用那么大的力气么,钢丝都能磨断

网友B:
自己能换钢丝不呢,如果好弄就便宜了

网友C:
外面的工费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能换钢丝不呢,如果好弄就便宜了

不能换钢丝,本来可以换支架,买了总成才知道不需要全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玻璃升降需要用那么大的力气么,钢丝都能磨断

十年的车了,也许是因为用的次数多了,天长日久的磨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面的工费真贵

是啊,还是自己弄划算

网友:
老车最容易坏的地方基本就是玻璃升降器,自己动手更换,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能换钢丝不呢,如果好弄就便宜了

换总成方便,只换钢丝的话需要技巧而且还很容易再坏(钢丝脱落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己能换钢丝不呢,如果好弄就便宜了

当然可以自己单独换钢丝,我就是2元钱买了自行车刹车线更换的。
问题就是做的没有那么漂亮,钢丝的端头比较难搞。

网友:
换总成也不贵

网友:
自己动手又省下大几百。

网友:
修的不错。

(发达郭嘉,人工现在也是飞涨。)

网友:
车门密封胶布要密封好,不然会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自己单独换钢丝,我就是2元钱买了自行车刹车线更换的。
问题就是做的没有那么漂亮,钢丝的端头比 ...

刹车线好硬哦,TB上不锈钢钢丝绳,1mm的10米才1块钱

网友:
厉害,我的车我也想拆开来清理一下积在里面的树叶小卡片那行杂物,但是不会拆这个面板

网友(2024-10-29):
单独换钢丝,钢丝的接头没有专用工具不好搞。

网友:
完全可以单独换钢丝,只要想办法固定,里面不要求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