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先科st-1509户外音箱

楼主(2024-07-07):
先科st-1509户外音箱,开机有短促哒哒声,约一秒一次,声音随混响旋钮关小而消失,但旋钮再次旋大后,变成一秒高低起伏一次的嗡嗡声,也能关小至消失,其他功能正常。拆机如下图:

楼主:
关掉混响,话筒声音正常,旋大混响有嗡嗡声,拔掉话筒输入,故障依旧。应为dy—006vol-v1.2板故障

网友:
做工可以,可能电位器接触不好

网友:
都用D类功放了?

网友:
抗干扰电路的问题!

网友:
娘胎里就带的毛病就别折腾了

网友:
功率应该不大

楼主:
今日有时间,拆下混响板仔细查看,系混响集成电路外围元件损坏导致。俗称的发财电容c15短路导致,晚点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