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质量很差的施耐德一开双控开关,真还没看到过塑料件断裂的

楼主(2024-07-07):
拆一个质量很差的施耐德一开双控开关,真还没看到过塑料件断裂的,用电焊胶油性胶水根本粘不住

网友:
还不换掉它,留他作甚?

网友:
不是 说这个牌子质量很好的吗

网友A:
谢谢分享,看来老化了

网友:
看金属件,质量不是很差.

网友B:
不同牌子的 用不到2年都有坏的,塑料件 轴凸起的那个位置断了

网友:
也有质量差的啊,还以为这牌子的都好那

网友:
受力的地方,粘的面积也小,确实不好粘,现在这东西便宜,换吧

网友:
当初梅兰日兰改名叫施耐德的时候,品质下降很多,甚至在梅兰末期,质量都出现断崖式下降,我就再也不买这个牌子了。
哪怕是鸿雁,人民,也比施耐德要强,

网友:
材质太糙,胶也不给力~遭遇假洋鬼子了吧?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吧,也不贵啊。

网友:
施耐德的很多东西不行的,特别是在其淘宝旗舰店买的空开上过当

网友:
应该分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看来老化了

用了2年你说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牌子的 用不到2年都有坏的,塑料件 轴凸起的那个位置断了

这个实际使用使用时间才1年不到

网友C:
我是打孔加一根铜丝,把口罩无纺布缠一圈再粘502  然后外面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打孔加一根铜丝,把口罩无纺布缠一圈再粘502  然后外面热缩管

管用吗?能站住,不是502+烟灰

网友:
国际名牌就这样

网友:
神一样的操作,还想粘回、、、、鸟。

网友:
施耐德不知是不假货多,还是质量下降了
开发商配的施耐德开关,开关灯有比较大的滋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