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金科德定时器不换电池不工作和苹果tag

楼主(2024-07-07):
翻出一个金科德定时器,以前论坛定时风跟撸的。机器不显示,指定是没电了。
这种一般插到插座上几个小时,充的电还是够一天的。
但是接了一会没反应,于是拆了电池,通电220V后 机器显示一下而已。
装回电池,机器不工作了。于是每日签里撸个电池回来。装上就好了.

白线原本是压在蓝色线上,时间久了,焊接紧,掉的剩一根铜丝连着,我拧在螺丝下面。

导电条有两根,一个固定,一根导电

========================================

apple tag 看着这玩意似乎好玩,才6元钱一个,于是乎撸了一个回来玩玩看看。
它工作必要条件是:
1 附近要有苹果手机或者ipad,不管是谁的苹果手机。
2 苹果设备要打开蓝牙
3  苹果的设备能访问网路。

它每半小时蓝牙工作一次,附近苹果设备接收到蓝牙信号,并且发送当前位置给苹果的服务器。
然后在自己的手机里 查找设备 就可以看到这玩意的位置。位置不精确,我测试几次发现有20米左右误差。
弊端是半小时才发送一次蓝牙,设备有时会自己叽叽乱叫,别人捡到东西了把这玩意一扔,就没用了。
如果附近一直没有苹果的设备,它就是个垃圾。

装回去开机,藏到还在溜冰鞋里

网友A:
藏到孩子的溜冰鞋里。。。。。。确认是亲爹

网友:
我也有个不行了,差点丢掉,可能也是电池没电了,回去找找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藏到孩子的溜冰鞋里。。。。。。确认是亲爹

防丢,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藏到孩子的溜冰鞋里。。。。。。确认是亲爹

鞋子和护具有个大袋子,这玩意实在不知道用在哪里。就挂到袋子里看看有咩有效果。它不具备录音和轨迹功能。

网友:
不充电坚持多久

楼主:
这新电池也就一年多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新电池也就一年多点。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B:
“每日签里撸个电池回来。装上就好了”

羊毛薅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日签里撸个电池回来。装上就好了”

羊毛薅的不错。

他愿意给,我就收着。5-3元还是不错的。这几天又开始给了省钱卡,莫名其妙的每天给2元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愿意给,我就收着。5-3元还是不错的。这几天又开始给了省钱卡,莫名其妙的每天给2元用。 ...

没有领过天猫的5.01-5吗

网友D:
定时插座充电用方 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领过天猫的5.01-5吗

四个号 只领到2个天猫5元的,另外两个黑号了。不过也有网页版登录送5元,你可以去试试。  前段时间搞了个什么推金币,能提现10元 30元。我玩了两天提现10元。但是我看支付宝没到账,另外几个号就没继续玩。结果一周后才发现它直接给淘特充值到消费金里了。  感觉错过3个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时插座充电用方 便

没电瓶车,电脑也不支持来电自启。这个插座用不上了。

网友E:
同款 这个定时器极度不准时间 换了个年误差好几分钟的晶振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 这个定时器极度不准时间 换了个年误差好几分钟的晶振上去

我这是低端入门级玩家,还达不到换8025的技术

网友:
以前买过好几个同款的,现在只有吃灰了,时不时插上电一阵子充电保持显示。

网友:
所以还是用装电池人方便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定位器,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坏了,退货了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一个法拉电容上去,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