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20V方波整流滤波后电压多少?

楼主(2024-07-07):
上次买的那个30块钱逆变器主板应该是300瓦左右的,改检流检压电阻后短时间能600瓦了,还是带不动50瓦定频冰箱,主要是压缩机启动电流太大了逆变器空载时反应不过来就保护,给逆变器挂上几十瓦的负载后启动冰箱就没问题了,但是这肯定不是解决办法。,尝试加大电容,给并联上整流后的市电(实际约330V)还是不能解决,我想电压可能低了点,后来又想到pfc电路,上次的笔记本电源找两个出来从场管后面开始拆掉多余的,一个发现不能升压,另一个pfc是独立芯片的测主电容有360V左右,就它了,电容引线连接到逆变器后级电容,连接市电后发现逆变器只要有负载这个就有间歇的几十瓦到百多瓦功耗,不能长时间消耗市电啊不能还有什么意思,于是又把这笔记本pfc用另一个独立的工频方波逆变器供电,听到pfc场管很大的声音,一测主电容420V,我耐压都才400V呢。什么鬼?最后就去掉了这个pfc。再一试方波226V整流滤波后就366V了,其实我前段就这么试过了,不过那时候没有直接在整流桥后加电容,有一米的导线连接逆变器里有电容,电压好像有310左右,我就没有多想。

网友:
还是搞个正弦波的吧,方波的不要带感性负载

网友:
220V字数字数。

网友:
2楼说的对,方波带电机会造成电机工作异常或发热。

楼主:
我说的信息量太大了,有人被说的其它带偏了,简单说就是正弦波整流滤波后220*1.41=310V左右,为什么220V方波整流滤波后就360V了?

网友:
方波不能带感性负载,容易让电机发热严重,最终导致损坏

网友:
方波,得看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
220V指的是有效值,整流滤波后空载电压是要看电源的峰值电压的。

网友:
全桥整流滤波后电压变成1.2到1.4倍,这个还和波形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