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牧田款电池加个电量指示

楼主(2024-07-07):
上次看到8139大佬发了个电量指示的贴子,我加了个按纽也打了个板,弄完发现原来买的便宜的牧田款工具里完全可以放下,于是3D打印壳,弄了进去,完美,细看挺粗糙,实际还行,满意。天气热,阳台党只能早上一会草草了事,半小时解决。
用这个开孔,高效干净

网友A:
办法总比困难多,外壳开孔工具好评啊,开孔那里可以考虑用黑色电工胶带贴一下,胶带上面打四个小孔和一个大孔,这样就更好看了

网友:
直接显示电压的多好,

网友B:
还不如改成电压显示的  还多功能

制作牧田电池取电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7689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法总比困难多,外壳开孔工具好评啊,开孔那里可以考虑用黑色电工胶带贴一下,胶带上面打四个小孔和一个大 ...

是有这个想法,贴上美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改成电压显示的  还多功能

制作牧田电池取电座

按成本来算这个便宜,体积也略胜一筹

网友C:
按钮太大了,换个微型的就好看多了。

网友:
打孔工具不错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改成自己喜欢的

网友:
外壳开孔的办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钮太大了,换个微型的就好看多了。

是的,但手上这种最多就用了这个,用金属的那种整本厚度还要小不少

网友:
开孔可以用烙铁,但要开小点,边缘用裁纸刀切出来就好看了,你直接用烙铁到位,就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