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绝症全身溃烂!搞一个移植手术

楼主(2024-07-07):
一个华为手机(应该是P20Pro的)原配的有线耳机,最近也是环保效应凸显,到处破皮了。这种C口耳机还没找到单独的线卖,不要紧,没有线卖,我就买个完全版的来器官移植。
最后选了下,四块多钱,下单一个卖的有点火的。

四块多入手后,而且评价还能得三元,牛叉的价格,

这就是到处破皮的耳机。本手术的受体耳机。

这就是四块多买的供体,即将开膛剖腹。

首先吧旧耳机单元撬开,两根线一般不分正负,直接把坏线断开。

准备好后,即将焊接

然后一顿操作,经过焊接,器官完美移植

耳机撬开前有一点胶的,于是我也在四个角涂一点,盖上,很稳固。

做好后,绕线收好

然后看看供体剩下的尸体,两个发声单元,直接扔了。

网友A:
都TM被苹果带坏了,所谓的环保只不过是计划性报废让你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TM被苹果带坏了,所谓的环保只不过是计划性报废让你买新的

是的。
华为是学习苹果学的最彻底的,有的陋习也学过来了。

网友:
厉害了,动手能力很好啊

网友B:
对华为的耳机不熟悉,但早期的正品苹果耳机线是很结实的,例如我目前用的ipod耳机,也就是没用耳麦版本的,远比你这个华为耳机早,耳机是丰达代工的,整个线都完好。

网友C:
动手能力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华为的耳机不熟悉,但早期的正品苹果耳机线是很结实的,例如我目前用的ipod耳机,也就是没用耳麦版本的, ...

现在都是环保型号——容易破皮,苹果数据线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不错啊

焊单元还是有点考手艺,焊点上电烙铁不敢时间长了,容易热坏振膜,都只敢点下去马上抬起,线头要处理好,尖端烧一下,然后用美工刀刮一下,再用助焊剂浸一下,再洗干净后焊接。

网友:
线材环保不省 钱

网友:
好几个苹果的都断了

网友:
耳机喇叭两根线还真分正负的,不能随便焊接,虽然能响,但反了影响音质。

网友D:
线看着带点粉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看着带点粉色

不是粉,是米黄色

网友:
这种便宜的很多是单声道,可以测下

网友:
还能这么玩

网友E:
计划性报废让买新的

网友:
满血复活了   厉害

网友F:
线控也一并换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控也一并换掉呀

那不是一起换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计划性报废让买新的

偏不买,一块多钱夺舍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