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国产单片机也有假货了吗?GD32F303居然丝印不一样

楼主(2024-07-07):
用红包从几家不同店铺撸了一些国产GD的单片机,到手后一对比发现同一个型号的居然丝印也不一样(图中圈起来的部分),难道国产单片机也有人造假了吗?大家帮忙看看这里面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网友A:
这个真的不好说,个人没有能力从外观上分辨出真假来,是不是封装厂家的不同导致丝印的不同啊

网友:
不能说假货

低价单片机冒充高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不好说,个人没有能力从外观上分辨出真假来,是不是封装厂家的不同导致丝印的不同啊 ...

+1,不同批次不同厂家生产的打的字样不一致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
CPU一般没假货,要么翻新要么低充高

网友B:
应该是批次不同,产线也可能不同,所以打标也不同,一个是2307,一个是2403,几乎差了一年,正常。

网友:
2307,2315封装批次的表面有打磨痕迹,可能是拆机翻新或,2403封装批次的是全新原装。

网友C:
407也有打磨痕迹,103VET6不是原装的22年37周封装,20年后的产品都是Gigadevice新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7也有打磨痕迹,103VET6不是原装的22年37周封装,20年后的产品都是Gigadevice新Logo。 ...

厉害,你应该是对的,我也怀疑里面有几片是打磨过的

网友:
这个应不会,只是集合的功能有增减而已,厂家都有会工程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7也有打磨痕迹,103VET6不是原装的22年37周封装,20年后的产品都是Gigadevice新Logo。 ...

经过显微镜下研究发现,这几片里面只有一片是没打磨的,其他全部被打磨过。。。日了狗了,现在假货也太猖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批次不同,产线也可能不同,所以打标也不同,一个是2307,一个是2403,几乎差了一年,正常。 ...

全是假的。。。只有一片优信发货的没打磨是真的,其他全部被打磨过

网友:
大概率是封闭厂不同的不同批次芯片,国产的假货还是比较少的。

楼主:
上两张显微镜下的对比,没打磨过的表面贼反光,打磨过后就比较黯淡:

网友D:
现在GD 的芯片比ST的还贵,  楼主的假GD芯片, 有没可能是奸商用ST 的假冒GD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GD 的芯片比ST的还贵,  楼主的假GD芯片, 有没可能是奸商用ST 的假冒GD的呢 ...

我感觉有可能是用其他更便宜的国产芯片打磨的,毕竟GD属于国产里比较好的了

网友E:
没想到啊,厂家不打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想到啊,厂家不打假

淘宝上假货那点销量影响不到厂家的,正规采购一般都不会走淘宝买,人家一般量比较大都有靠谱的渠道

网友:
搞不懂st为啥要用这种字体,,又难看又难认,,,经常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