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Z7421/EZ7521电池,EZ9L21电池损坏请教?

楼主(2024-07-07):
暑假回来,想玩玩自己工具,可是电池没有用了,拆开电池测量电池电压,一两节电池相差0.12V左右,平衡充好,依没有用,插上充电器报故障灯,请教各位大佬,这个怎么修?这块电池不会锁板的吧?也不知道哪里损坏?

网友A:
确定每个电芯之间的电压和压差都正常后,看一下保护板控制芯片的型号,如果是带生命周期的那种保护板可能已经锁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每个电芯之间的电压和压差都正常后,看一下保护板控制芯片的型号,如果是带生命周期的那种保护板可能已 ...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B:
这个三端保险坏了,换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三端保险坏了,换掉就行了

十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