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便宜大碗:高清拆解兆能ZN-AX171G光猫

楼主(2024-07-07):
全网首拆中国移动定制 兆能ZN-AX171G光猫这款机器是2023年下半年上市的一款新产品,机器支持GPON/EPON两种光纤模式上行。下面看详细拆机介绍

拆开外壳,主板正反两面首先是两张铝制散热片,为整机的稳定运行奠定基础。
左侧可以看到5根外置WIFI天线

目前主板上可以看到的第一个芯片是台湾晶豪科技的FS0L2G41XA,这是一块SLC容量为2Gbit(256MByte)的串口NAND芯片

接下来去除散热片和屏蔽罩,可以看到内存芯片为台湾晶豪科技的M15T4G16256A,这是一块BGA96封装的512MByte DDR3内存芯片

接着是一颗EN7571N,来自创发科技属于台湾联发科子品牌的光模块芯片,支持GPON/EPON无源光纤协议

接下来2颗是MTK的MT7976DN(无线射频芯片(RF))和MT7916AN(无线基带芯片(BB & MAC)
由于这和中兴巡天AX3000 PRO+路由器的无线配置一样,下面引用了其他网友对其无线部分的介绍

MT7976DN集成了双频无线,2.4G支持2T2R,5G支持3T3R,双频均集成功放芯片。

MT7915AN,2.4G 支持2x2MIMO,在40MHz频宽下最高速率574Mbps;5G支持2x2MIMO,在160MHz频宽下最高速率2402Mbps。

由于5G射频是有3发3收,在物理上可以选择最优的两路来工作,所以无线信号质量一般比其它2T2R的要好些。

接下来是机器的核心CPU 由台湾联发科旗下的创发科技研发的EN7529CT

这是一颗双核1.0Ghz的ARM_A53架构的CPU,内置了XPA数据包加速器以及RISC-V内核用来进行wifi加速,以下为引用的创发官方芯片数据表资料

最后总结介绍:

型号:ZN-AX171G

基本配置:ARM(A53双核)+512M+256M

基本接口:4个千兆下行LAN口、1个语音接口、1个GPON/EPON上行接口、2个USB2.0接口、WIFI6+接口(2.4G部分ax协议574M+5G部分ax协议2402M)支持双频合一。

价格相当亲民,对于一些干自建宽带网的朋友这款机器简直是首选,感觉整体完全可以干掉华为B610 HS8145X6 HS8346X6 中兴F6610一类的机型

网友:
很不错的全能光猫,但是如果要桥接+多路由mesh,这样这个光猫就好像有点浪费了。

网友A:
无线芯片方案很强,基本不用再加ap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线芯片方案很强,基本不用再加ap了

那是不可能,除非很小的房子。

网友:
看着电路板还可以

网友:
都2024年了 GPON/EPON就没必要换猫了。

网友:
看着还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芯片方案很强,基本不用再加ap了

网友:
这做工真好,好的不用改了

网友:
支持GPON、EPON,这么说猫以后就成通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可能,除非很小的房子。

联发科的7976+7916这套方案穿两堵墙妥妥的,除非不懂调教。

网友:
我家宽带配的就是这款,感觉2周要重启一次,不然网络会变卡。。。

网友(2024-09-05):
我家宽带配也是这款,长时间不重启2.4G无线莫名得会连接不上.

网友:
用起来稳定性如何

网友:
无线信号都关掉用起来还行。开着么会出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C:
好好的芯片方案,结果固件是一坨,改桥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的芯片方案,结果固件是一坨,改桥接了。

请问如何改桥接, 原生功能太少了

网友(2024-10-29):
引用 网友C:
好好的芯片方案,结果固件是一坨,改桥接了。

我家也是这款请问您的超密是如何获取的?

网友:
看参数真的不赖,不知道发热高不?功耗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