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撕开拆个空调滤芯,感觉不是纸的,可能洗洗还能用?

楼主(2024-07-07):
路边捡到个空调滤芯,标着小芯科技滤清器,不知道什么车上用的。
本来以为是纸的,但撕开感觉像无纺布之类的化纤材料的。一共三层,最上一层薄的,中间一层厚的,下面一层绿色的,用水洗了试了下不像纸那样会皱,感觉如果不换洗洗还能用。

网友A:
应该是和口罩类似的无纺布

网友:
这个本来就可以重复利用的,清洗时不要损坏就可以了

网友:
新的也不值钱,扔了吧

网友:
虽然可以修旧利废,但效果可是打了折扣。

网友:
拍它几拍,就能继续用。

网友:
从正面吸吸,从反面吹吹,用大功率吸尘器和除尘风机或者空压气

网友:
空调滤芯确实是可以清洗了以后再用的,只是清洗次数越多过滤效果越差。

网友B:
无纺布的,理论上可行,但最好别,如果你非得这么干,建议你选扔水里泡一宿后再作决定。
另外,空调滤芯,自己淘宝 多多随便买,3块5块的都行,不建议要活性碳的,用过风量不太行。再者,这破玩意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和口罩类似的无纺布



网友C:
   怎么空调滤网到了车上就变得这么高级了呢?不是塑料密网吗?

网友:
这东西不贵,没必要重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空调滤网到了车上就变得这么高级了呢?不是塑料密网吗?

车的空气环境比较恶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纺布的,理论上可行,但最好别,如果你非得这么干,建议你选扔水里泡一宿后再作决定。
另外,空调滤芯, ...

在水里了一宿试了下,水好像也没什么变化,也没变黑啥的

网友:
主要是一些细小的东西还藏在过滤纤维之间,不一定洗的下来,长沙下了一个多月的雨,这些藏在纤维之间的脏东西有些都发霉了,不好搞,感觉洗完还得消毒才行。

网友:
我辣馒头,一直觉得质量不错,8年了没换过大东西,(除了电瓶和轮胎)
不过发现,空调滤网用3个月会有臭脚丫味道,换了就好
一次偶然的机会网上买了不带活性炭的滤芯,问题就解决了,不臭了
原厂带活性炭带PM2.5滤网的,就是臭味发生器

两个月开始散发活性炭味道,三个月开始发酸发臭

两年都没臭味的滤芯

网友:
汽车用的空调滤芯就是无纺布做的,靠静电吸附的原理来过滤灰尘,拍是拍不出来的,只能拍出来表面的絮状物等大东西,里面的灰尘是拍不出来的。泡水后静电吸附的效果就没有了,所以这东西就是一次性的,看着出风面发黑了就换一个,新的也不贵,我一般是半年保养车时检查一次,发黑了就换,不发黑就一年换一个。

网友:
不是说可以拿出来吹吹后再用吗?

网友:
你这是把周边的架子给扯开了——这样基本就废了,泡水里是连架子一起泡。再用小刷子刷下就能用了。你这是何苦来载

网友:
买个吧。根据车型来,这破玩意就10块钱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