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Nationz Z8D256U仿真器谁知道这东西咋用

楼主(2024-07-07):
是需要添加什么驱动才能仿真吗?

网友:
这个得需要外接仿真器才行的,还需要Xilinx的开发软件。

网友:
这直接连芯片都用fpga仿真了?。。。。。

网友:
居然还带SIM卡座

楼主:
我感觉应该是直接和电脑上的串口相连,然后安装相关驱动就可以仿真,上面有2个串口,51程序仿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