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修一个水龙头(换阀芯)

楼主(2024-07-07):
捡了一个黄铜水龙头,阀芯陶瓷磨损密封不严漏水,换一个阀芯搞定!新阀芯与旧纽子不匹配都换了!

网友A:
新的好,与旧的构造不同

网友B:
黄铜水龙头不 错,现在合金的多

网友C:
其实不用换阀芯,找个废的内胎剪个垫圈加在原来的垫圈上面就行了

网友D:
阀芯型号不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好,与旧的构造不同

感觉是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铜水龙头不 错,现在合金的多

所以才修一下它,十多年岁月的痕迹,换个芯还跟新的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用换阀芯,找个废的内胎剪个垫圈加在原来的垫圈上面就行了

不行了!十多年了陶瓷面已经有磨损了,转动时有沙沙响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阀芯型号不同么?

一般都是旋钮与阀芯固定部分不匹配

网友E:
新阀芯看着质量挺不错的。

网友D:
换阀芯还得配套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阀芯看着质量挺不错的。

不知道耐久性怎么样!还能否再用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阀芯还得配套旋钮

那没办法,感觉那个齿多不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耐久性怎么样!还能否再用十年

十年是一句话,看阀芯五年没问题。

网友:
新阀芯看着不错

网友F:
前一阵某宝买了2个新阀芯,标注是铜的,发过来是铝镀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一阵某宝买了2个新阀芯,标注是铜的,发过来是铝镀铜

现在即使是铜的也含其它金属。上次买燃气灶的铜火盖,看着黄澄澄的,锯条划过也是黄的,就是强磁能吸上,虽然吸力不是特别大。

网友:
这个水龙头真够长的。

网友:
你这个只能中评,我们是换陶瓷阀片,几块钱10套。

网友:
现在的阀芯都不耐用,估计也就用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