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电动车显示屏TM1629A共阳极改wifi时钟arduino代码

楼主(2024-07-07):
上个帖子:ESP8266改造电动车显示屏为 WIFI语音报时时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9652&fromuid=768940

代码是esp8266 nodemcu,改esp-01s  改3个IO脚即可
再改里面的ssid和password ,****** 改为自己的wifi
TM系列很多是驱动共阴级,而TM1629A 是共阳极
代码只显示时分秒星期 无整点语音报时

网友A:
我有几个电动车仪表屏就是不知道怎么改,有哪位高手指教一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几个电动车仪表屏就是不知道怎么改,有哪位高手指教一哈

拆出来看驱动led是啥,还有里面mcu是啥,mcu能编程就不用外接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出来看驱动led是啥,还有里面mcu是啥,mcu能编程就不用外接单片机

mcu是什么型号忘了等有时间找出来拍图片发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出来看驱动led是啥,还有里面mcu是啥,mcu能编程就不用外接单片机

我拆下来的电动车显示屏都是大断码屏,我觉得应该可以改电子钟只可惜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