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锂电池是过充会鼓包还是饿死低压会鼓包

楼主(2024-07-07):
锂电池是过充会鼓包还是饿死低压会鼓包,我有几个软包电池都出现了鼓包的问题,不知道是哪种情况造成的。

网友:
好像过充过放都有可能...

----------------------

网友:
过充应该是会鼓包

网友A:
过放鼓包多,过冲很少鼓包,我好几片40A电池都是过放鼓包

网友:
过放鼓包的多,过冲也有

网友:
别说过充了,就是满电存放和低电存放,都会鼓包。厂里出厂都是50%-75%存放。

网友:
长时间不用过度放电鼓包的多,过度充电坏的少。

网友B:
我发现饿到很低电压的电池会鼓包,而小电流给鼓包充电会瘪回去成正常状态。
据说锂电池存电再百分之七十左右保持才不会出事。

网友:
过放肯定能鼓包,过充不知道,应该也会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放鼓包多,过冲很少鼓包,我好几片40A电池都是过放鼓包

感觉是,不过没说铁锂还是三元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饿到很低电压的电池会鼓包,而小电流给鼓包充电会瘪回去成正常状态。
据说锂电池存电再百分之七十左 ...

瘪回去还有这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饿到很低电压的电池会鼓包,而小电流给鼓包充电会瘪回去成正常状态。
据说锂电池存电再百分之七十左 ...

那就是铁锂3.3,三元3.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