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一下tl494改可调后断电瞬间电压升高是怎么引起的

楼主(2024-07-07):
如题,电压升高问题随机发生,偶尔还有上电瞬间升压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还是要看看电路,当然不排除元件有问题...

-----------------------------

网友:
看过之前的帖子好像说是辅助电源电容放电影响的。

网友A:
辅助电源要在整流管后取电,确保断电前TL494有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源要在整流管后取电,确保断电前TL494有供电

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非常感谢!

解决了希望把方法和思路共享下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希望把方法和思路共享下哦.

就是,论坛就是交流的场合,大家共同探讨共同进步。有困难的时候想起了网友,解决了问题,就把网友忘记了,不分享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不地道!

网友C:
本人改固定电源为可调电源,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分析认为:
1、开机时,高压辅助电源比低压辅助电源上电快,系统会认为输出不足,于是加大激励,使输出电压上电瞬间升高再降低,所以必须要保证高压辅助电源迟于低压保护电源上电。
2、关机时,高压辅助电源比低压辅助电源断电慢,系统也会认为输出不足,于是加大激励,使输出电压在关机瞬间升高,所以必须要保证高压辅助电源早于低压辅助电源失电。

本人的解决方法:
1、加大低压辅助电源的输出电容器,使它失电的时间慢于高压辅助电源,关机就不会出现瞬间高压;
2、在高压辅助电源的输出端,串联了一个固态继电器,当低压辅助电源输出电压达到标准(一般就是12V)后,才接通高压辅助电源输出电压。

结果很理想,开机和关机,再也没有瞬间的高压烦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希望把方法和思路共享下哦.

就是在整流管后取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论坛就是交流的场合,大家共同探讨共同进步。有困难的时候想起了网友,解决了问题,就把网友忘记了 ...

就是在整流管后取电,网友的提点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改固定电源为可调电源,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分析认为:
1、开机时,高压辅助电源比低压辅助电源上电快, ...

我是这样改的,去掉辅助电源的整流桥和电容,原电容引脚接改装电源的整流桥后端,相当于用改装电源的高压整流部分。这样改就保证可调电源和辅助电源一块断电,实测断电后电压表头还能亮屏10秒左右,可见原来的辅助电源断电有多快,这样改完就不会有关机升压的现象了。然后我再把辅助电源的输出电容去掉了,因为电容太大了导致上电瞬间辅助电源启动慢,会导致开机瞬间电压升高。

网友(2024-08-27):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改的,去掉辅助电源的整流桥和电容,原电容引脚接改装电源的整流桥后端,相当于用改装电源的高压 ...

感谢分享你的成果!此法解决关机瞬间输出电压冲高现象,既简单又可靠,必须要点赞!

你的改进,可以完全避免关机时出现的输出电压冲高现象,但是还没有解决开机瞬间的输出电压的冲高问题。虽然这个现象的时间很短,但是我的电源曾经能用示波器观察到它。更为重要的是一旦低压辅助电源出现任何故障不能输出规定的电压或者完全无电压输出,则可调电源主输出端口会输出很高的电压导致上去的设备被烧毁,这个问题你的方法不能解决它,所以我用了固态继电器,低压辅助电源正常后,驱动固态继电器,让高压辅助电源上电开始工作,以杜绝这个可能发生危险的问题。

如果你的开关电源只需要一个辅助电源,则以上段落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2025-02-13):
其实关机后,大电容里的能量还会运行挺久的。除非负载是1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