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插排不知如何拆开

楼主(2024-07-07):
大家好,偶得一小插排,研究半天不知怎么拆开,侧面好像也没缝隙,背面貌似螺丝孔堵头也撬不开,用自攻钉也没拔出来,里面好像没有螺丝,有拆过的朋友吗?请指教。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A:
很有可能一体的,拆开就废了。看着也不像好插座,还是别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一体的,拆开就废了。看着也不像好插座,还是别用了

+1,这种就是一体成型的,没法拆...

--------------------

网友:
这外面胶是一体的,必须破坏外面的才能看到里面的

网友:
坏了就扔了,一次性的。

网友:
有可能是粘一起的

网友:
垃圾玩意赶紧扔了吧

网友:
应该是没有螺丝的。

网友:
这种是一体成型的只能暴力拆了

网友:
一体浇注的,买电线送了个类似的,只有接线处能打开。

网友:
一体包胶,不好拆

网友:
这种就是一次性的,无法拆,只能坏了砸开。

网友:
拆开简单,不损坏内部难。

网友:
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一体的就是不让你看内部

网友:
应该还是那六个孔

网友:
菜刀伺候沿着侧面的缝隙一刀下去,不行再来一刀。扔了不用也要看看里面是啥东西

网友:
用钢锯条据开一侧看看有没有螺丝。

网友:
胶水沾的,夹在台虎钳上,慢慢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