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耀V30 Pro 花屏维修

楼主(2024-07-07):
主力机荣耀V30 Pro 2020年6月购买 一直用着挺不错的 就是最近几个月时不时出现花屏的现象,
查了一下,发现是通病。大多数是灯控芯片出现问题,出现了虚焊或摔机后出现了断线,
只要按压一下后盖对应芯片的位置就可以恢复。看着还能凑合就一直没有维修,前两天故障
复现的越来越频繁,昨天晚上终于决定下手维修。
晚上8点开始维修
拆开后盖,摄像头贴胶带防止进灰尘

按顺序拆下螺钉,摆放好

主板拆下,零件全貌

使用几年了,散热硅脂都干了

主板贴隔热胶带保护,热风枪准备出阵

掀起屏蔽罩

取下灯控芯片,检查后发现焊盘下面没有断线

把芯片底部和焊盘用吸锡带清理干净,用63Sn37Pb焊锡丝重新上锡(这种小芯片可以不用植锡)
,用风枪重新吹焊上

屏蔽罩也用63Sn37Pb焊锡丝重新上锡,更容易吹焊上

时间太晚了,后面的组装过程没有拍照,最后荣耀V30 Pro成功复活,缝缝补补再战几年
补上一张发帖前的使用照片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哪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哪儿坏了?

撸主:手机坏了...

============

网友:
好手艺,手到病除

网友:
手机修好还可以用用,桌子该换了,都烤糊了

网友:
应该还是虚焊了?

网友:
虚焊了,高温补焊可是个运气活

网友:
手机这么集成度高的东西,一般不敢碰,除了换块电池还有点把握

网友:
这桌子可是久经考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哪儿坏了?

就拆的那个芯片虚焊了,通病

网友:
这……看来是虚焊了?

网友:
大神。动手能力强,给你点赞

网友:
很有经验啊,这种咱无法下手。。。。
桌子能垫个金属板吗?

网友:
不拆,直接吹行不行

网友:
第一次看手机要上散热硅脂的

网友:
你这是V30 pro ?看不出来屏是直屏?支持无线充!
我用的30pro

网友:
前几天也是这机器刚拆机换屏,不小心在拆后壳的时候把白色的信号线给割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拆的那个芯片虚焊了,通病

嗯 是的 那个背光灯控芯片的位置 正好处于印制板由宽变窄的位置 印制板变形了就很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