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100多度!显卡温度太高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2024-07-07):
都是 些比较好的显卡,功率很大,

我手上这块2060 一烤机,gpuhot这里,一分钟就109度,
白天一块同款影驰2060 上了蛙胶,还是有100度,
一块新的4080,玩十来分钟就会一百多度,并且黑屏,重启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
还有一块4070,开机一玩游戏就重启,
我试了上蛙胶,温度最多下来5度,还有没有其它办法,清洗风扇或换风扇,还有要换导热垫吗

补充内容 (2024-7-10 21:32):
然后,我自己的r5670老卡,一玩游戏就一百多度,我都不敢用它玩游戏,怕炸了,
再是我的gtx760,这卡刚换的硅脂,玩游戏可以压在90度,风扇90%,

网友:
这证明显卡有问题了吧,4070/4080功耗很高,建议水冷吧,我家用RX6600,功耗100W左右大部分游戏都可以玩吧。

网友:
硬件没问题就是 气温太高 开空调降温

网友:
邻近的PCI插槽再挂一对风扇直吹显卡,用劲儿大一些的。

网友:
机箱有风扇吗?机箱没有风扇那就是闷罐,热气出不去。我的一台机是2060S,机箱4个风扇往外排,温度也就70+

网友:
一到夏天我都是把机箱两侧拆掉,能降几度是几度。

有些机箱散热不好里面就是个蒸笼。

网友:
上水冷不就行了

网友:
小的建議放棄顏值,直接裸奔.再拿個風扇吹自己也吹電腦。

网友:
换个好点的硅脂试试吧

网友:
降低分辨率和帧数试试

网友A:
好一点的硅脂100多才1克,1毫升针筒里不到1/3的量,刚刚够一块3070用3次的量,敢问你的硅脂几块钱买的?
3070玩游戏就没超过60度过,压力测试最高也就80度不到点,原装风扇原装散热器,换过一次硅脂降了5度。
一般温度超过60度我就把侧板拆了让显卡裸奔透气了!

网友:
我是把主机的外衣全扒干净,能降几度是几度。再把能涂硅脂的地方都涂上,我连南桥都涂上啦

网友:
查一下电容与MOS管有没有问题,如爆与虚焊,感觉这么热的天,开空调是最舒服的散热方法

网友:
4070/4080发布都还没多久吧,如果显卡都是正常的,没拆修过,元器件没问题,那有没有可能是闷罐热量出不去?检查以下散热风道吧,显卡这个温度很不正常的,一张显卡这样可能是显卡问题,这么多显卡都这样,检查风道,检查室温。都上4070/4080,空调应该会知道开的,这闷罐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一点的硅脂100多才1克,1毫升针筒里不到1/3的量,刚刚够一块3070用3次的量,敢问你的硅脂几块钱买的?
30 ...

咨询下,像楼主这样的,用两三百的硅脂,温度是否可以从100多度降到你的60多度,其它不动的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咨询下,像楼主这样的,用两三百的硅脂,温度是否可以从100多度降到你的60多度,其它不动的情况下 ...

买来的新显卡绝对是不会动不动100度开外的,矿卡或者网吧卡长期不维护,高温后核心其实已经损坏漏电,热耗散变高,但设计的耗散功率却没有变化,只会越来越热。

如果你目前用的硅脂是7块一大支的白色普通硅脂,那么就像给核心穿了羽绒服,换硅脂后至少可以下降10度,或者更多!但是好的硅脂涂抹均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普通硅脂像面粉团一样好揉捏,那么高规格硅脂就像铅块一样有硬度还难以摊平!但商家一般会附送一丢丢硅油,可以用牙签稍微沾一丢丢混合硅脂后再涂匀,能不放最好!尽量少放!

另外环境温度25度风冷时,待机不超50度满载时不超100度都正常的。

过个一年半载也要除一下灰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来的新显卡绝对是不会动不动100度开外的,矿卡或者网吧卡长期不维护,高温后核心其实已经损坏漏电,热 ...

谢谢,我自己不用显卡,学习一下

楼主:
我自己电脑上的老卡,一玩游戏也会100多度,刚换的gt3硅脂
图上96度都是退出游戏10分钟了

然后我的gtx960游戏卡,有三个风扇,玩游戏在90度以内,

机箱挡板早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