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领普人体存在传感器es1 24G毫米波雷达并自己diy一个

楼主(2024-07-07):
这玩意可以检测空间内人体存在与否,静止的也能检测,与传统的人体传感器用超声波红外什么的只能检测移动的物体有很大的不同,配合米家全家桶有很多玩法。

最近搞特价49元入手了一个,到手即拆开了,背面是常见的米家蓝牙mesh模块,和一些外围电路,很简单没啥好看的。

正面就有意思了,它直接用了一个现成的模块海凌科的LD2410B模块,才15块钱
既然核心部件是用的现成的,而该模块又刚好有完备的开发资料,那么自己照葫芦画瓢做一个岂不是也可以?
直接用ESP32做!又有wifi,又完美支持homeassistant,联动性也不差。于是上网CV了一番代码,成功做出功能差不多的人体存在传感器,看着挺丑的,但功能没问题。
详细过程发在张大妈了,懒得重新编辑直接搬了https://post.smzdm.com/p/akl4p288/

网友:
传感器很多啊

网友:
会不会有误报

网友:
看板子应该用的就是海邻科的24g雷达模块~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轻松DIY了一个。

网友:
手艺不错,轻松拆解!

网友:
还能这么玩的?

网友:
以为是长波成像技术,可以让风扇对人扫风。原来是电磁波位移传感器。

网友:
现在传感器的花样是越来越多

网友:
学习到了,这样可以省去很多MONEY了,再配合前段时间坛子大神的免费打印外壳……

网友:
楼主可以啊,居然完美复制。

网友:
这玩意会不会在没人的时候探测到人

网友:
看高度放置。

网友:
居然完美复制

网友:
好手艺,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 错,玩法越来越智 能

网友:
看了下这玩意功耗不低啊,工作电压5v,只能插线使用了,还是不太方便,不知道启动时间多少,如果启动时间短的话用LD2412电池供电10s 20s开机扫一次
拿来放卫生间做个指示灯正好,进卫生间不顺手锁门容易整尴尬事

网友:
这种室外能用吗?风吹草动的会误触发吗?

网友:
微波的能穿墙探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