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饿死的18650:18650复活记

楼主(2024-07-07):
用来太阳能小灯的电池,突然没电压了。偶然记得看过修复大法

用导线 串联到12V的铅酸电池,持续几次,每次3-5秒 直到电池轻微发热,然后再次发到18650充电机充电即可
果然,搞定了。

——————————————————————————————————————————————————————

温馨提示,方法是个案,请不要模仿!!一定要模仿,安全责任自负!!

网友A:
不知道这样安全不?

网友B:
请教楼主,请问是串联还是并联?串联的话两头是接充电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请问是串联还是并联?串联的话两头是接充电器吗?

正--正   负 负

温馨提示,方法是乱靠,请不要模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样安全不?

全靠运气,万一BOM了 ,不负责哦

网友:
找一个正常电池并联也能恢复

网友C:
其实楼主遇到的是18650电芯过放电压太低,充电器无法识别电压不充电。
这个情况最简单的是用一节有电的18650与没电的并联,亏电的18650电压高于2.5V基本就可以充电了。
还有就是用4.2V的傻充,也行。
用12V来激活电池,我觉得至少得串一个2Ω限流电阻以防意外

网友:
激活大概率内阻会变大

网友:
是不是用18650的傻充傻傻的充一会儿也能修复?

网友:
太危险  安全第一啊

网友:
手搓脉冲充电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遇到的是18650电芯过放电压太低,充电器无法识别电压不充电。
这个情况最简单的是用一节有电的1865 ...

直接短接正负极 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才用这方法的

网友:
绝对危险操作,没爆是内阻太大

网友:
饿死的电池我都是直接扔掉,感觉修复了也用不住

网友:
测试下内阻,基本上都会翻倍

网友D:
我想问下我的18650测试电压0用12v电流也是0怎样修复?

网友:
饿死的笔记本电池也能这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我的18650测试电压0用12v电流也是0怎样修复?

用改刀 捅 保护板试试,风险自己承担哦

网友:
这样修复的电池,充满电后,存放一段时间,看电压下降多少。好多这种方法修复的电池后期漏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