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GIS电动刀闸触头

楼主(2024-07-07):
学习拆这玩意儿,难得的看到真面目。简单的拍了几张图片。

网友A:
看不懂干嘛用的

网友B:
不知道是干嘛用的,普及一下呗。

网友C:
GIS全封闭式组合开关设备,SF6绝缘,性能杠杠的,可以做到20年免维护··

网友D:
也没拆,多少给看看工作状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干嘛用的

高电压的开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干嘛用的

断开电路用的,只是它用于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干嘛用的,普及一下呗。

断开电路用的,只是它用于高电压。就像220V刀闸

楼主:
引用 网友C:
GIS全封闭式组合开关设备,SF6绝缘,性能杠杠的,可以做到20年免维护··

对,这玩意儿只有在厂里才能看到细节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没拆,多少给看看工作状态啊

这是部分部件的扫拆解,不能拆解细的,只能是个大概

网友:
开眼界了,针不戳

网友:
来几个工作位置的图,那可是常人接触不到的

网友:
那玩意儿看起来像菊花,合闸的时候有东西插进去吧,钢片还是铜片内部是一圈弹簧,可以固定插进来的动触头。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带消弧保护,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