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紧急求助,k40手机开机

楼主(2024-07-07):
1 之前发过帖,手机电量在30%左右突然断电,然后再也不开机,网上查询cpu 虚焊为通电,学过背部用热风机吹过一分钟加热无效,偿试过长时间插着电源充电也不能充电。可怜我手机的数据呀。

2 今不甘心,拿起来吹风机又对背部吹了2-3分钟,不敢吹太长,无经验。然后用手压背部,(往cpu 地方压)仍无效。然后用120w充电压着充电,仍在床上就不管了。待手机自然冷却,随知后来几十分钟之后,突然听到手机开机声音响起,原来我那个k40复活了,狂喜,马上拍了一个照,但马上出现手机要自动关机,没电量,仔细一看没在充电,慌忙找原配充电器插上,也不能充电,然后又自动关机了。这个过程可能20-30秒。

3 现在问题来了,我修复cpu 虚焊?cpu和充电接口有关系?充电接口坏了?因为手机长时间放置电池几乎没电。用热吹机能使手机电池暂时性有电?
4 人不在国内,所以暂时不能买配件修理了。
5 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拆手机背部,找5V电源临时性直接对电池充电了。到时看看手机能不能开机。
有相关的经验出来交流一下。
附上开机画面

更新最新问题,早上手机插上慢上晚上回来,同按电源和音量 一 竟开机了,电量在98%,之前在30%被充电?
这时先想备份,用u盘没反应,(u盘早先可以备份的)
电脑备份,第一次插在win7电脑 有反应,提示未装系统。
然后第二次 win10电脑未反应,充电口坏了?
3 没办法 云盘备份 但上传太慢了 几乎1m/s,还好上传一夜,第二天没上传完,没想到又自动重启厉不开机了,按电源键加音量键  又无效。
后急着上班去了。
现在问题看来,有时能开,有时开不了。usb 口不认u盘。

网友:
电池拆下来,把绝缘带掀开,用万能充充满试试
还有,吹风机对虚焊毫无作用,好歹把主板拆下来用热风枪

楼主:
已救活了,长时间插120w充电头,后来在网上狂找了方法,有人说按着电源键和音量+键,结果屏幕开机了。活了,显示充电中,充好电,接下来赶紧把那个照片备份好。

晕死 玩着玩着  直接死机了,又不开机了。

楼主:
又死翘翘了。晕死了

网友:
电吹温度低了

网友:
有虚焊了抓紧备份数据

网友:
在乌干达不是传音的天下吗

网友:
可能是电池或尾插不良  故障扩大了

网友:
气温高+散热不畅

楼主:
1 手机开机之后充电充到30%,手机有点发烫(应是正常充电温度)
2 玩了半分钟不到,触摸失灵后断电。

之后吹2 3次,无解开不了机。

网友A:
换一根充电线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根充电线试试看。

不是,cpu 虚焊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cpu 虚焊原因

手机电量在30%左右突然断电
你应该先去换电池,电池故障的情况下试这些没用。你拿吹风机对手机来说还没有自身发热温度高

网友:
大概率虚焊了

网友:
先易后难,换电池试试先?

网友:
有可能电池排线松了……我辣鸡红米note11tpro…个人习惯经常关提示音开着震动。结果一年就出问题了,充不进去电,电量卡某个数值一直不动,小米售后说电池坏了,开口要换电池。后来搜了一下发现是通病。我打开发现两个电池排线掉了一个,按上去就好了,过一段时间还是掉。后来发现主板那个塑料屏蔽罩设计缺陷,那个排线位置刚好固定不到,随手找了块海绵塞进去就再也不出问题了

网友:
换电池试试

网友:
k30
k30pro
也有这种通病,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换部件

网友(2025-04-10):
换个电池试一下,自己动手能力强的话

网友:
手机肾虚啦,重植CPU吧,不贵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