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拆吹气机

楼主(2024-07-07):
买橡皮游泳池送的一个吹气机,拆开看看能不能改成电池的。

全塑料,简单便宜:

插电的有些不方便:

30V的电机:

直流电源板,输出26V直流:

涡轮风扇,转速挺快的:

要改电池供电不难,但是没什么改的价值,懒得改了。

网友:
竟然不是220V直入的串激电机

网友:
反过来就是吸尘器

网友:
这个可以折腾折腾,一边吹风机,另一边是吸尘器。

网友:
可以折腾折腾

网友:
改成吸尘器  哈哈

网友:
标的功率不小

网友A:
至少有电源板,比电吹风发热丝分压好点。可以改无刷电机,配金属叶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有电源板,比电吹风发热丝分压好点。可以改无刷电机,配金属叶轮。

没必要去折腾了,平时吹吹低压的东西还可以,涡轮的吹不了太高的气压。

网友:
这么小的变压器,有50W?有点不信

网友:
和压缩袋的吸气泵一样的,可以改成吹起吸气两用

网友:
试过平时的空气管垫可以的

网友:
还是改改,这样出门在外面玩的时候方便点

网友B:
这个能吹到多大的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吹到多大的圧力?

没试过,反正应该吹不了高压,涡轮吹气的。

网友:
这种改的意义不大,用的场景不多。

网友C:
停电前就得扎口,要么就回流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停电前就得扎口,要么就回流完了。

是的,所以不适合打气压较高的东西。

网友:
可以改成直流供电,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