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8V输入的逆变器制作

楼主(2024-07-07):
各位好,上次发表了一个变压器制作的帖子,收到很多人的鼓励和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继上次制作变压器已过去一些时日,这期间着手画了PCB打样回来,准备组装一个整机,给大家看一下,有不妥的请大家赐教,望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变压器制作帖子:48V输入的逆变器的变压器制作图解

这个是打样好的PCB主板,已经到手

背面

组装这个机器,很容易忽略,有非常重要的,就是散热器。这里网上购买的四片。

我是决定把散热器固定在PCB上,这样不至于晃动,需要在两头打固定孔,契合PCB留有的通孔。
用的是M3孔径。为了保证精度和制作成功率,使用了这样的小台钻,用手电钻的话,很容易断钻头,并且钻头寿命不高不说,对精度影响很大。

除了打孔以外,还要攻丝,这里使用了两种,一种是固定到PCB的M3,和散热器上固定元器件使用的M4
这里也是手动攻丝,也借助了工具。

这里是两种型号的钻头,M3攻丝前钻孔,使用2.5的钻头,M4使用3.3的钻头。

这个是M4的丝锥。(看到这里有人或者会问,怎么购买散热器不让商家加工好螺丝孔,是因为量少的问题,价格划不来,自己有这个工具,就这样自己操作好了)

准备了一把游标卡尺,用于测量各种长度参数

先把固定PCB上两头需要的螺丝孔搞出来。还不错

一头一个。

接下来,把固定元器件的需要M4孔径的螺丝孔,搞出来。先把坐标找出来。

同样的,我这里打出来两个就够用了

很琐碎的活儿。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四个都要制作好

拿出来一个,对比一下PCB留的通孔,还可以

孔对孔。

因为PCB上面有线路,绿油很容易被金属划破,导致接触短路,所以我这里在散热片底部贴了两层玛拉胶带,手头没有红钢纸,又找不到更合适的,就这样吧,效果应该不差的。牢牢的固定在PCB上,不会晃动,也不会划破绿油导致短路,耐压也应该够了。

接下来,把之前制作的变压器处理一下。用灌封胶给变压器的骨架和磁芯做一下固定。
由于没有条件,变压器就不做浸漆烘烤了。

配比灌封胶,5比1,然后充分的搅拌。这里,我搅拌了两三分钟。此时还不能立马使用

等待了大约三四十分钟,期间多次的观察观察,时不时搅拌几下。等待有点粘稠度,不太容易滴下去,才能使用

先把变压器的下面抹一些。抹在变压器两半磁芯的结合缝处

变压器上面的两半磁芯的结合缝处,和两头各抹一些。磨好以后,等待灌封胶固化。
(为了加快固化,我用暖风机对着变压器吹热,大约60度,停止吹风。因为天气热此时温度需要好久才会下去,就这样一二十分钟一次,来回的,两个小时左右就固化了)

等待变压器固定的灌封胶固化期间,把主板上前级的贴片原件安装上去

测量一下前级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把我的前级驱动板和后级驱动板拿出来

前级驱动安装上去,正常工作。(测量的控制波形忘了拍照片)
显示屏最下面一行显示的是和后级通讯接收到的后级的参数,未接收到有效数据,就乱码随机显示

灌封胶固化以后,非常的硬

等待变压器灌封胶固化期间,一口气直接把PCB焊接完毕了,也没有拍照片。天特热
变压器也安装上去了,并且外层做了一层屏蔽。

中间省去了很多拍照,过程是相当的枯燥乏味。
开机测试时,发现前级散热片几乎温温,那么就把前级的温度探头放在变压器上,检测变压器的温度

把前级的波形调试好,测量DS波形

这个是把示波器设置为滚动模式,查看调试后的前级的开机DS波形,效果还算说得过去,输入电压大概50V出头一点点。开机时的最高尖峰也没有超过120V

这个是正常工作时DS的波形,大家给一些建议。

下面看看整机的带载测试
测试前先看看整机的待机功率

手头一时找不到花样的用电设备,直接纯阻性负载开干
这个是暖风机开一档时

后级提供数据,981W,多少有点误差。也不知道哪个准。

开关电源的输入线太长了,用的是12WAG的线,正负极线等长,都为1米,线上面有一些损耗
这个是测量负极黑色线从输出口到PCB的20多A电流的电压。(实际上开关电源内部,还有大约40CM的线我是中兴2400改的铝合金外壳,内部的线很长)
一根正极,一根负极,两根加起来的损耗,定超过5W。

暖风机开二档

后级提供数据,1936W

暖风机二挡时测量的线损。正负极两根线,超过了20W损耗。带载两分钟,线就发热

最后看看220的输出波形吧

大家给一些意见和建议吧多多指教

完毕

楼主:
我创建了一个群聊,感兴趣的,可以进一下873372846,一起交流技术,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待学有所成回馈广大网友

楼主:
吸引吸引人    说一下我的驱动板简要功能:
(关于前级驱动板和后级驱动板;前级驱动板利用国产8位单片机,自己写的程序。带短路保护、外部可关闭输出引脚、可以和后级隔离通讯、温控风扇,超温关机、及发生错误时LED灯提示、蜂鸣器提示功能,输入电压检测,欠压超压锁定,低压报警。
后级驱动板:采用国产32(GD32)实现主控,都是自己写的程序。死区时间选择,输出控制极性选择,输出频率50/60hz,可以热机随时切换、UVP欠电压保护,开启欠压保护后,自动关闭恒功率模式,关闭欠压保护后自动开启恒功率模式,恒功率值可调。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母线过欠压保护,内置电流真有效值检测)
关注我,加群:873372846.后期推出可并网锁相逆变机器分享。

网友A:
高手啊,你是利用下班时间搞的吗

网友B:
高手啊!这也搓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你是利用下班时间搞的吗

对的哦

网友C:
围观大佬  之前拆过两个输入直接用的镀锌铁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这也搓的出来!

哈哈,万物皆可以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围观大佬  之前拆过两个输入直接用的镀锌铁条

太节省成本了

网友:
看来是直播了

网友D:
佩服,逆变器也自己手搓

网友:
不公布原理图吗?PCB空板还有没有多余的?

网友:
这波形也太好看了!

网友:
最近看到小牛也出了款48V的逆变,楼主这个波形确实是漂亮,一直想搞个正玄波逆变,愣是没看上哪款。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逆变器,功率能达到多少W?

网友:
真正的逆变器

网友:
这是个高手,目测要加精

网友:
很不错的逆变器,这是要成精的节奏啊

网友:
你的小台钻和攻丝机有点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佩服,逆变器也自己手搓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