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线圈,功耗大概能有多少?

楼主(2024-07-08):
车间的交流接触器好像出了点问题,经常吸合不了。

网友:
继电器就差不多3W,别的我不知道

网友:
看看电压与吸合线圈电压是否匹配吧

网友:
这个电流大小跟接触器大小有关~“车间”用的当然是异常就换新的了。
检修的话就是查查线圈回路故障了譬如闭锁触头是否接触不良~至于接触器线圈一般不会坏~

网友(2024-08-08):
我有个63A的交流接触器  吸合后电表提示2.5W

网友:
看控制电路的触点,接触器的触点经常容易坏的,线圈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