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拓邦保护板上的钮扣电池是干什么用的,我的没电了

楼主(2024-07-08):
-
体积很小不好配,电池座好像镀金的

网友A:
应该是保存时间和设置参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保存时间和设置参数的

+1,另外纽扣电池应该不难买才对...

-----------------------

网友B:
规格好像是2032的

网友:
保存参数是在单片机的flash里面,不需要供电。是供背面那颗时钟芯片运行的,获取实时时间用。时钟芯片是那颗Y2晶振所连接的芯片,一颗新的就和这板子现在卖差不多价格。这板子用料是实在大手笔,比某宝卖的最好的那两个牌子扎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格好像是2032的

不是啊,这个小,12-13毫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保存时间和设置参数的

后来感觉可能只是时间,设置是写进闪存的

网友:
我的一块没有了电池,连接上位机显示读取错误,加上3V电压,上位机读取参数成功!

网友C:
没有纽扣电池的怎么玩,我买了两块,有一块上面有一个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纽扣电池的怎么玩,我买了两块,有一块上面有一个按钮

我那个只是给时间供电的,抠掉也没事,后来买的没电池,拓邦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