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聆听岁月的声音 打理复活1981年发布的AIWA HS-P1磁带随身听

楼主(2024-07-08):
打理后安静的听跨越了整整43年的岁月动听声音

一小段播放视频

HS-P1是AIWA 1981年发布的单放旗舰机。开启了P系列经典机型。
售价28800日元,按当时的汇率是当年父母一年的工资。
支持金属带,但没有降噪电路。

真正的砖头机,铝合金外壳,两节5号电池仓+电机在磁带机的侧面,所以体积真的很大。

两个耳机输出。推力强大,用普通音量2档就很响了。

带耳机的大全套(忘了照耳机了)

价格标签。

随机带的测试磁带

拆散了大保健。

这个机型的皮带质量不过关,到手时皮带烂的到处都是,费了很大劲才清理干净。
机芯的结构和1980年发布的TP-30S(带录音功能)和CS-J1(带录音和收音机)是一样的。

当时连计算机的没有普及,更别说CAD设计了,可以看出工程师为了能实现小型化,机械式的播放自停,绞尽了脑汁,机芯复杂程度比80年代中后期自动反带机芯还要高。

机芯过于复杂,当时也没有小型的马达,所以只能把马达安装在机器侧面。

用料足,两个铜飞轮。

复杂的杠杆实现播放自停

PCB电路板,81年已经用了一部分贴片元件,算是高档机吧。不过这个型号用的电解电容不行,有漏液现象,腐蚀了一大片线路板,费了不少时间清理线路板,刮掉腐蚀的地方
修补断了的过孔,涂上绿油等等。
前置放大器用的是C1217G,左右声道各一片,分离度很好。这个IC还支持录音功能,所以TP-30S,CS-J1,HS-F1等同类型机器都用的这套芯片。音质也很接近。
没有杜比,没有其它音效,电路相对很简单
主放用的是4433A,这个主放我也第一次见到,俺的木耳听下来觉得音质挺不错的。

PCB背面飞线还行。因为是单放。估计录放机带收音机的机型飞线会惨不忍睹。

电机稳速模块。纯分离元件。

网友:
AIWA的机子还不错

网友:
最让人惊叹的是其中的机械机构...

网友:
飞线就是岛国随身听的标配,没飞线才奇怪。
估计永远都在改型的路上

网友A:
拆散的那张图很震撼,机械零件配合精巧设计来实现各种功能,BTW楼主的手艺很好!

网友:
很好,应该对这些当年的日本电子产品建一个博物馆,乃至几个

网友:
机械设计精巧

网友B:
看着那么多配件,头发麻,装得回去都是大神
那个时代,日本的电器真的是没有对手的存在,感觉像世界工厂
问题来了,那个爱华的灵魂BBE音效是哪年堆出的?第一台机型是哪个?

网友:
40多年前的机器还能用,厉害。

网友:
堪称机械美学的典范

网友:
还能再装回去不容易

网友:
一直不敢将这种机芯完全拆散,害怕装完多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那么多配件,头发麻,装得回去都是大神
那个时代,日本的电器真的是没有对手的存在,感觉像世界工厂
问 ...

我接触的第一台BBE的机子是HS-PL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散的那张图很震撼,机械零件配合精巧设计来实现各种功能,BTW楼主的手艺很好! ...

谢谢。拆装复杂的机构是种享受。

网友C:
我也有一台爱华全轻触的,皮带坏了就没有用过了

网友:
四十多年前机械与电子的完美结晶产物

网友:
厉害了,还可以复活使用

网友:
拆散的看着头都大,爱华的JJ我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爱华全轻触的,皮带坏了就没有用过了

这台是R8. 世界上第一款轻触逻辑机芯的高端机。。。咸鱼上找人打理一下吧。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是R8. 世界上第一款轻触逻辑机芯的高端机。。。咸鱼上找人打理一下吧。不难。 ...

收藏一下就够了,至于使用就算了,打理的话也就是很难只有皮带问题,之前换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