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寸高音加散热器

楼主(2024-07-08):
孩子大来了,整天与邻居的小朋友在家K歌,大吼大叫的,常烧高音喇叭,好吧,一气之下,直接瞎拍了一堆,也备了一堆高音喇叭及高音线圈。分享一下分频电路,感觉挺好的,用数据说话,我以前看到高音喇叭有散热片觉得是卖宣传,经过测试确实有效果,专门让几个放假的小家伙大吼了半天的测试,效果棒棒,终于不怕烧高音了。
今年忙完了,又开始瞎折腾,下决心整理一下高音喇叭怎么回事,连续测试,连续热成像追踪温度变化。
确认不会烧喇叭,功放是1000W的,音箱加起来300W1个音箱。
实际数据测试分享,(高音音圈加有导热的不干润滑脂),确认加导热片及导热润滑脂后,很大的改高音的散热效果,简单的常理,只是少人不去关心,其时很多喇叭都有散热片,改时提醒一下电阻有阻碍电流,电感有阻高频通低频,电容阻低频通高频,最好动用信号发生器与示波器追踪

楼主:
分频电路,很困,应该不少错字,明天再见

网友A:
散热片贴磁体上怕是不管用吧.....难道不是音圈发热吗?磁体那么大面积,不存在散热问题吧

网友:
设法降低高音喇叭的功率,效果应该会更好。
最近买了一些便宜的MP821 5欧5%的无感电阻,发现温度降低时,有的阻值变大,有的阻值变小。
请教:无感电阻除了用在分频电路上,还有哪里会用到。
有的卖家是这样宣称的:

网友:
频繁烧高音喇叭,一般是功放高频自激或分频器分频不合理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功放输出功率过大,超过高音喇叭的功率造成的。你这种散热靠外加散热片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因为发热主要在音圈上

网友:
加个高频滤波器就可以削减大部分无用功率了,比如直流电和超过16000Hz的音频。
没有分频器建议配上,中低频隔离后可大大减小高音单元工作压力!

网友:
打个赤脚,家里有那么热吗?

网友B:
了解一下液磁高音喇叭。

正常没有啸叫或功放自激,高音喇叭靠人吼是不会坏的,因为人声的频谱很少在高音喇叭范围。

所以要在防话筒啸叫或自激上下功夫。

至于有坛友说可能分频不对,觉得也不至于,只要不是自己diy的音箱和分频器,厂家一般做过调校的,不至于连基本的三频均衡都做不到。

网友:
感觉有点玄学啊

网友C:
我没楼上那些人的专业,只是感叹小孩子厉害,吼得频繁烧高音部分,只听说玻璃杯震碎的。

网友:
高音喇叭这么高温度

网友:
九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磁液冷却的高音喇叭出现了,网上搜一下高音磁液体

【淘宝】https://m.tb.cn/h.ghosQRB?tk=wrqa30HCdH3 ZH4920 「日本海帆磁液高音喇叭磁流体DIY磁液扬声器MPG2400惠威丹麦JB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楼上那些人的专业,只是感叹小孩子厉害,吼得频繁烧高音部分,只听说玻璃杯震碎的。 ...



网友:
这散热片加了个寂寞,音圈跟磁铁是不接触的,难道你的高音喇叭磁铁发烫?

网友D:
难道小孩子有练包租婆狮子吼的潜力?要好好培养啊!

网友E:
参考舞台音箱分频器结构,可在高音回路上增加个灯泡,如12V20W,因冷态电阻很小,没影响,如功率增大,灯丝发热,热态阻值约7欧,这样一来,就分担掉一半的功率,就不容易烧单圈了,好多舞台音箱的分频器上都有串连灯泡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舞台音箱分频器结构,可在高音回路上增加个灯泡,如12V20W,因冷态电阻很小,没影响,如功率增大,灯丝 ...

灯丝不行吧?如果有电感感抗了,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贴磁体上怕是不管用吧.....难道不是音圈发热吗?磁体那么大面积,不存在散热问题吧 ...

数据说话,看热成像,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了解一下液磁高音喇叭。

正常没有啸叫或功放自激,高音喇叭靠人吼是不会坏的,因为人声的频谱很少在高音喇 ...

你说对了,孩子嘛,甚至把话筒放在音箱上面,自激也会造成,话筒有防啸叫功能,多是声音放太大,大吼大叫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小孩子有练包租婆狮子吼的潜力?要好好培养啊!

哈哈,我也是无奈之举,孩子大来了,我渐渐老去,她们开心就行,前面烧了至少3个了,闲在家做了一堆测试,那热成像是在没有加散热片处理照的,加了以后很少了,改善了不少,很兴奋,常见屁股有散热的喇叭,觉得搞笑,利用仪器一测,确实吓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