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光源怎么选择

楼主(2024-07-08):
最普通的单目640倍显微镜,反光镜挣断了,现在不太方便调光,而且室内用取光也不太方便,想搞成电子光源,不知道对灯珠有啥需求,普通的cree导致图像失真或者对眼睛不友好,求推荐

网友A:
随便搞,我看有的用草帽灯珠也是照样用
https://oshwhub.com/buff_x/xian-wei-jing-bu-guang-deng

网友B:
我们用过好一点的卤素灯泡12V2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搞,我看有的用草帽灯珠也是照样用
https://oshwhub.com/buff_x/xian-wei-jing-bu-guang-deng ...

这个是体视显微镜,感觉不太一样,相当于电视和投影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体视显微镜,感觉不太一样,相当于电视和投影的区别

你的光源是在底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光源是在底部的吗?

是的
字数补丁

网友:
光得是平行光,以及透镜组聚光

网友C:
点光源在虚焦位,否则中间亮边缘暗
有相机的用直流否则拍频,有横纹
色温5000K左右显色性好的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过好一点的卤素灯泡12V20W的

led还想折腾下,卤素就不想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光源在虚焦位,否则中间亮边缘暗
有相机的用直流否则拍频,有横纹
色温5000K左右显色性好的led

虚焦位怎么说
打算也不整恒流了,直接用线性降压驱动,排不拍照的尽量照顾下眼睛吧
灯珠的话手里有2835的护眼灯珠,高色显低蓝光,但是单颗最大只有0.5w,配合聚光透镜不知道够不够用,多颗的话担心会重影。

网友:
金卤灯最好,卤钨灯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虚焦位怎么说
打算也不整恒流了,直接用线性降压驱动,排不拍照的尽量照顾下眼睛吧
灯珠的话手里有2835的 ...

上图啊, 640倍,目镜通常10x 物镜是64x? 透射还是反射的?63x见过, 64x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啊, 640倍,目镜通常10x 物镜是64x? 透射还是反射的?63x见过, 64x没见过

啊,就是正常学校使用的啊,目镜16x,物镜40x,这玩意是中学最常用的吧,花了五十块钱收的呢

网友C:
透射, 看玻片的, 40x 准备数血小板还是菌落数啊, 准备开宠物医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透射, 看玻片的, 40x 准备数血小板还是菌落数啊, 准备开宠物医院吗?

不能看小蝌蚪的显微镜要他有何用
玩笑,就是单纯小时候学校穷,不让摸,到大学都没正儿八经用过几次,圆个儿时梦。不定哪天有兴趣了看看河水、洋葱皮,还想改个金相镜,也一直没动手

网友D:
我也有一个,但怎么看不到小蝌蚪呢

网友:
光色只要不是太差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但怎么看不到小蝌蚪呢

100多倍就能看到,你没看到那有没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0多倍就能看到,你没看到那有没有可能。。。

你想说啥?大胆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说啥?大胆的说

有没有可能是你显微镜放大倍数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