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出746G的九州风神玩家版如此不堪?比B81还要差劲?

楼主(2024-07-08):
偶尔搞到一个九州风神玩家版,结果一测试。单烤FPU,居然十几秒内就上90度!B81还能稳定在74度那!

原来贴吧有网友对比过,看似差不多。。

为什么这种4根8mm热管的表现如此之差?难道时间长了热管漏了?我也没发现漏?还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技术不如现在?

楼主:
换了amd平台也是一会就降频。

网友:
比如硅脂、风扇等

都很有讲究的

网友:
真是金玉其外

网友:
扣具没弄好也是一样

网友:
扣具是否扣好了?

网友:
我用AX90SE,烤FPU温度60都上不了,风扇半速都不到。

可能铭瑄主板调校比较保守,手动调高功耗,也就不降频,并不热。

网友:
不至于把,换个硅脂试试

网友:
热管衰减了?

网友:
6管与铜底没接触好?

网友:
看温度曲线不对的,热惯性那么小看上去就像失效,可以在烤鸡时测测各部件热量,如果热管和CPU温度差异大可能接触面,热管也热看鳍片,鳍片都热看风扇.

网友:
在试一试吧!!!

网友:
I9-14900K,用的TT360一体水冷,单拷FPS最高85度。

网友:
散热器块头不 小

网友A:
可能是热管真空衰减,看不出的漏气。

网友B:
大概热管漏气。热管是抽气低压管,低温就能蒸发液体。四根热管漏一根就减少四分之一性能。漏气变成普通管,如果用的是酒精,估计全跑了。如果是水,不烧开不蒸发。这是拆机散热器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是铜管直触面不平整,个人无法磨平,基本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热管漏气。热管是抽气低压管,低温就能蒸发液体。四根热管漏一根就减少四分之一性能。漏气变成普通管, ...

不知道这款是烧结的热管还是老的编制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热管真空衰减,看不出的漏气。

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厚实的铜居然漏气。

网友:
不应该啊,,你下面的那个图,10格100,空2格,也就是 80度不到,满载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