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FSL和Philip小功率LED灯泡

楼主(2024-07-08):
垃圾分类的好处是有专门放坏灯泡的地方,昨天各捡了两个研究下。

Philip有比FSL的小很多,FSL的是5W,Philip的是3.5W

FSL的把灯罩用个金属片撬开,是用白色硅胶粘的,无损开壳。
板子很简单的,灯珠板子不是铝基板。一个是烧了一个灯珠,灯珠是35V的,8串280V工作电压,一个是板子坏了。两个凑成一个好的,不过也没什么用。
优点是灯泡三段式的,中间是铝壳,散热应该好些。但是灯头上的金属壳,也就是螺丝口那里是铝的,把板子拆出来后,把外壳搞烂才能拆,本想着把线和壳一起焊上,结果是很薄的铝,不上锡,不如铁的好操作。
FSL这灯泡的灯珠不好,35V灯珠,估计内部串的比较复杂,经过后面的研究发现,板子没坏,实际还是灯珠坏了。
有些灯珠的性能发生了变化,就导致灯泡一闪一闪的无法正常点亮。比如用LED测试仪测试,正常的灯珠是35V左右,如果测试比这个电压低或者高不少,就说明是坏的。

Philip的是8V的灯珠,6串,其实可以七串,缺的灯珠用0欧姆电阻短接了。板子是铝基板,工作一会就95度了。这温度是不是有些高了?
两个都是烧了灯珠,其中一个只烧了一颗灯珠,从另一个板子上拆个好的焊上,修复,不过也没地方用。
灯罩也是用金属片从边缘撬开,没有用胶粘,灯珠板是用胶粘的。

网友:
现在led灯泡网购也很便宜了。

网友:
95度,这温度可以煎鸡蛋了

网友:
用料做工均可

网友:
散热设计上FSL家更合理,灯珠质量大概是非家更好。

网友:
功率小了点,作用不是很大。

网友:
温度不低啊

网友:
折腾乐趣哈哈

网友:
散热不佳,用不久的。

网友:
这散热够吗?散热不够用不了多长时间吧

网友:
这些灯珠里面都是多个芯片串联的吧,电压那么高。

网友A:
飞利浦的设计师不考虑散热吗?

网友:
做工可以,散热似乎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的设计师不考虑散热吗?

估计考虑了【计划性报废】。

网友B:
这些灯有好多是996 外加高温坏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灯有好多是996 外加高温坏掉的

如果都用十几年时间不坏,厂家新生产的货还怎么卖❓❓

网友:
都是小瓦数的灯泡!!!

网友:
现在的LED灯泡都很简单

网友:
我现在都是买那种带外面带散热鳍片的LED灯泡

网友:
FSL的比欧普那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