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如何识别出假货单片机的真实型号?

楼主(2024-07-08):
买了几片国产GD32单片机,发现只有一片是没打磨过的,其余全部打磨过,其中有一片背面还有很明显的污渍。。。不知道这些芯片的真实型号是啥,有办法确定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1706-1-1.html

网友A:
大概率拆机片,GD应该不会有人做假货。又不是S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拆机片,GD应该不会有人做假货。又不是STM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次从几家不同的店买到的居然绝大多数都是打磨过的芯片来看,目前国产芯片的造假也是很猖獗的了,千万不要以为国产单片机就没假货了

网友:
单片机背面印迹 有些会有厂家标记  编码 可以对比看着  我有以前拆的控制器拆的pic单片机 还有从正面看说是替代品 从后面都能看出来是一个厂家的片子

网友:
连上电脑读一下

网友:
假货防不胜防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拆机片,GD应该不会有人做假货。又不是STM

原来几年前GD就已经假货泛滥: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9246-1-1.html

网友:
使用烧录工具都能读出芯片型号的,型号不对通常也烧录不进去

网友:
大多是拆机翻新件,电镀处理或浸锡处理,全新的话 脚和脚之间有切痕,且是露铜色,但也不排除全新的厂家有浸锡或电镀处理

网友:
看生产日期估计也不准

网友:
打磨过的,重新打字的

网友:
有的商家,翻新货与新货正品的价格不同。

网友:
天天问问题,就见你问题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次从几家不同的店买到的居然绝大多数都是打磨过的芯片来看,目前国产芯片的造 ...

从你的照片来看是拆机片,而不是所谓的打磨。如果你几家店买来都是这个样子,那可能都是拆机片。拆机片算是很常见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几年前GD就已经假货泛滥: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9246-1-1.html

这个帖子里的也是翻新货,哪来的家伙?

话说GD价格贵的离谱,直接用STM不向吗?

网友B:
如果卖价比正常价低很多,就要注意了,100%是有问题的货,卖家跟你非亲非故,这么热门的芯片为啥要低价卖给你。就算正常价格买的芯片也有很大可能是翻新货,仔细看还是可以看出来的。建议从正规渠道购买。
下面这张照片就是我在淘宝买到的翻新货,比正常的报价便宜一半,收到后一眼就看出是翻新打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卖价比正常价低很多,就要注意了,100%是有问题的货,卖家跟你非亲非故,这么热门的芯片为啥要低价卖给 ...

好家伙,你这丝印还打反了,主打一个随心所欲。。。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家伙,你这丝印还打反了,主打一个随心所欲。。。

他这个丝印旋转了90°,你对准两个芯片那个脚位标记点就发现了

网友:
不要想着省钱买劣质货,我买IC类优先上立创商城买,立创没货就去淘宝找专门的供应商(就是那种可以做BOM配单的商家),劣质元件把设备烧透了损失更大(我一个玩航模的朋友就是因为便宜劣质的BEC电源模块忽然抽风把价值上千块钱的接收机和航电主板和数传图传模块全烧个透透的),出厂价几千元一个的CENTELLAX射频放大器模块我也见过,平时存放都要给引脚都要缠铜丝短路防静电(这东西不短路存放,有时候手指一摸到都能坏),外围电路对元件的质量要求都特别高。

网友:
其他的不清楚,ST的正品肯定丝印清晰,洗板水擦过仍然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