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两个海康威视的监控摄像头

楼主(2024-07-08):
单位一个师傅给了两个摄像头,刚开始还没要,后面想着没折腾过就拿过来玩玩

而且是海康威视的可以试试,如果搞的好刚好可以送出去用的上

拆掉上盖

这不洗都看不下去,洗洗更好看

打开了里面是空的(密封很好,还有干燥剂)

拆掉前面的4颗螺丝很容易就分开了,这个简单,就一块板另外一个复杂一点
这个上面有检测点位,3V3之类的,后面测试点位电压都正常

没拆过,把螺丝按照拆掉的位置稍微摆放一下,免得一会上错了

拿掉电路板(正确的:这个地方只用拆掉两个螺丝就可以拿掉了)
一看就是错了,这个地方吧摄像头的螺丝拆掉了(都不敢擦,越擦越脏,最好别动)

里面还有一颗小电池,测试了一下还有2.4V,刚开始不确定是电池,后面测量确定的

继续往下就是个红外检测了(应该是的,有红光)

最后看看线序,简单标注一下吧(左边4跟对应网线1白橙、2橙、3白绿、6绿,右边两根黑红 电源负极、电源正极)
这样最多只能传输百兆,测量了一下电源和线序无关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能用POE交换机供电了?

这个用海康的设备检测软件搜索,搜索不到(这个是借的其他的图,当时忘记拍了,单位的门禁系统用的海康)

通电指示灯也亮

就是搜不到设备,不知道哪里的问题,网线和电源都没问题。测试点电源也都正常。不懂也不会搞了
那接下来不是还有一个嘛,继续拆开(方法一样,略过许多)这个有两个红外灯,别的外观看不出来
这个有8跟线+2跟电源(没有测量了,这样才能达到千兆)

看看前面,看的高级些,还有了排线(机舱里面还有板)

取出机舱的板,正面(打开能直接看到的一面)

背面(两个凹陷对应处理器和内存的散热吧)

看看夹层还有散热垫

最后来个合影

两个都是一样的问题:
能正常通电(因为听的到里面有动作的声音,好像是红外还是摄像头聚焦有动作);
测试了点位电压也正常。电池有2.4V;
不能被海康的设备搜索检测到,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思路。估计我是搞不好了。
顺便问问如果是POE供电的是不是要从网线借用2根线,然后跟电源线并起来?
拆解完毕,感谢您的观看!

网友A:
摄像头有千兆的?我还真没见过.8线4线只是支不支持poe吧?尽管有4线的poe

网友:
做工可以,散热也做得不错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老款海康100万或130万像素的,没有么价值折腾了

网友:
做工真好,可惜淘汰太快了

网友:
还送一包干燥豆

网友:
摄像头标配:干燥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老款海康100万或130万像素的,没有么价值折腾了

用了好多年,现在已经用坏了,用的时候就不清晰,只是想拆开看看,用不成装起来有机会处理掉
第一次见16脚的存储器,到时候拆下来玩玩

网友:
以前即使杂牌摄像头做工都很优秀,现在已经无底线了,即使品牌的也是塑料外壳,灯没散热器,处理器也没散热器。

网友:
海康威视的摄像头应该不 错

网友:
看起来没啥价值了

网友:
感觉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有千兆的?我还真没见过.8线4线只是支不支持poe吧?尽管有4线的poe

刚才测试了一遍,确实是网线的1到8+两根电源,没有和电源线有并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支持POE
我不是专业的,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看了一下是13年9月份的产品,到现在十几年了。估计那个时候不支持现在的POE吧

网友:
这个做工一流

网友B:
尾线插上DC12V电源,连接电脑用海康官方SADPTools 工具搜索,可能和你局域网电脑不在一个网段

网友:
海康威视的监控设备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线插上DC12V电源,连接电脑用海康官方SADPTools 工具搜索,可能和你局域网电脑不在一个网段  ...

海康的这个网络搜索工具可以跨网段搜索的,比如电脑在1网段,可以搜索到其他网段。
还专门下载最新的工具搜索的都没找到。谢谢

网友:
做工挺好,外壳挺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