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车充电器XED326T+3842,如何强制输出啊?

楼主(2024-07-08):
有个 电动车充电器XED326T+3842 ,请教如何强制输出呀?也方便维修,谢谢啦

XED326T 引脚示意图:
1脚OPTO:控制信号输出端,连到光耦U2 的1脚
2脚IF:电流反馈输入端
3脚VF:电压反馈输入端
4、6、10、11、13、14 :接地
5、12脚VDD +5V电源
7脚LEDR:红灯驱动(XED326T). 7脚LEDR:关机信号输出.
8脚LED-G:绿灯驱动
9脚FAN:风扇控制
15、16脚CAP:片外电容

看引脚示意图,原本以为“控制信号输出端”就是强制输出,但它直接连光耦的,我不确定,所以问问大家!

网友A:
连个照片都懒得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个照片都懒得发呀?

我补上了搜到的引脚示意图。
1脚OPTO控制信号输出端,感觉就是强制输出的,但这个连光耦的,我经验太少实在是吃不准,不知你看了“引脚示意图”后,是否能给与帮助呀多谢啦!

网友:
具体要描一下次级电路图才好判断,你这个有两个光耦,确实是输出可以关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补上了搜到的引脚示意图。
1脚OPTO控制信号输出端,感觉就是强制输出的,但这个连光耦的,我经验太少实 ...

论坛里有,自己找一下

网友:
半导小芯都查不到这个芯片。好像是个新器件,应该是充电器之类的电器专用的,作用应该和LM324类似,引脚不同。没有电路图不好研究。

网友:
楼主好歹把背面的线路走线图发出来才好判断哪个是反馈控制光耦,哪个是电瓶检测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