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查武汉电信光猫LOID 型号:四川天邑TEWA-703E,弹出的是中国电信APP,怎么办

楼主(2024-07-08):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武汉电信使用的四川天邑光猫TEWA-703E,如何查LOID?生产日期为 2023年2月

以前武汉电信的光猫查LOID,根据光猫背面写的地址:192.168.1.1 ,输入 账号,密码,就可以查到。
可以自己在网上买 武汉电信光猫,自己更换光猫( 武汉电信官方或电信安装师傅 卖的光猫 ,价格都比自己在网上买光猫的价格贵多了)

但我尝试 武汉电信使用的四川天邑光猫TEWA-703E,如何查LOID?生产日期为 2023年2月
发现进入网址后, 直接弹出的是   要打开 中国电信APP?

这样一来,我就不知道,如何才能查到这个光猫的LOID了 ?  我不想买电信高价光猫,想学着自己更换光猫。
想麻烦各位老师指点!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武汉电信光猫 型号:四川天邑康和公司 TEWA-703E
以太网无源光纤接入用户端设备(EPON ONU)    EPON天翼网关(无语音无WiFi)

终端默认配置地址: 192.168.1.1
终端默认配置账号:   useradmin
终端默认配置密码:
生产日期: 2023-02

网友:
网址上加个端口8080试试,例如192.168.1.1:8080

网友:
如果光猫不是很老的话可以试试快速装维入口登录
只要光猫不是太老只需要useradmin就能完成
网络-远程管理
如果LOID密码被隐藏,可以尝试用telecomadmin登录,然后通过iOS的密码管理功能读取密码

网友:
8080端口登录用F12改text查看

网友A:
有loid就能自己换光猫吗 我这光猫串号和宽带是都绑定的  我前两天光猫坏了 去营业厅免费换了个旧的 客服拿着扫码枪扫光猫串号和宽带绑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loid就能自己换光猫吗 我这光猫串号和宽带是都绑定的  我前两天光猫坏了 去营业厅免费换了个旧的 客服拿 ...

可以打电话解绑后重新注册...

--------------------

网友:
问电信小哥呗

网友:
用电脑登陆。别用手机登陆就不会弹出电信app了

网友:
用电脑,不要用手机,或者问安装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