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开箱一个JD自营的机油格,发现是不合格品,大家注意

楼主(2024-07-08):
要给车换机油,看JD上一个自营的机油格挺便宜的,9.9一个就买了个试试看
隔天到货了

包装还行,看着没问题

看油滤本体看不出瑕疵

然而测试时发现有问题,止回阀没有起作用

油滤的设计是单向流动的
安装在发动机上后
机油从边上一圈小孔进入
经过纸滤后从中间大孔流出
反向流动是用止回阀封堵的
止回阀是个橡胶膜片
当发动机停转机油泵没有压力时
已经泵上去的机油因为重力使膜片压住小孔
这样上面管道的机油就不会回流到下面
发动机再次启动时机油就会马上能给凸轮轴润滑
用不着等机油泵供油填充管道的时间减少干磨

我习惯换机油滤前测试一下
就是不嫌脏直接用嘴堵在中间大孔上吹气
吹进去觉得不通就是好的
一般合格产品都是不通的
这个吹气是漏气的,就不能用

网友:
没试过,在京东自营买机油机滤第11个年头了.

网友A:
有没可能这个机滤本来就不带止回阀?

网友:
我一般买马勒或曼牌的

网友:
止回阀不是很完好吗,可能是偶尔几个密封不完全罢了!

网友:
那么JD怎么说呢?

网友:
学习了,还可以用吹气检测

网友:
你的检测方式是行业认可的吗?简单有效?

网友:
学习到了,如果止回阀有问题应该对车是有影响的

网友:
还没有自己换过机油

网友:
我的马自达创驰蓝天这几年一直在用WIX的57002,墨西哥进口的是没有带止回阀的,国产的有。被曼牌收购之后进口的就不太好买了。马自达是倒置机滤,不需要止回阀。没有止回阀的在流量上会更好。
这个要分车型,如果是斜置和正置的话最好是选带止回阀的。

网友:
还没太注意这个问题,一直用马勒或博世的,发动机停机后都等一下让机油流再拆,不然里面的油会流出来,我的是差不多下扣安装的实际上还有40度左右;

网友:
再说这个跟京东关系不大吧,京东是审企业资质,没有办法检查每个产品质量呀。

网友:
买马勒的就行,价格贵点,

网友:
曼牌马勒的有也没贵太多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不买便宜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可能这个机滤本来就不带止回阀?

我的法系车连这个铁壳都没有,也一样用啊~

网友:
等买车后试试

网友:
这个机滤看上去质量不错,用料很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