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充电器不充电故障排除

楼主(2024-07-08):
      在集中充电棚里,准备给电车充电,扫码确认后电源开启,开启瞬间充电器里边啪啪响,然后就一个红一个绿灯了。换了一个充电器继续充。没事。

      回家打开前边那个充电器,发现升压电容450V150微法正极处已经黑了。线路板原件一侧的固定胶已经软化。插电此电容没有高压,插上电烙铁,把电容拆下,并无鼓包。但线路板固定正极的孔位因打火儿已被打了一个大洞,打磨电容正极烧胡的位置,重新上锡,焊好。插电,电容两端已测得330V电压,充电器输出端有73V电压。修复。
顺便清理铜箔面灰尘,把充电盒里的杨柳絮清理干净。
      心得1,充电器一直放在车里的,虽说方便,但充电器经常出于震动颠簸中,要经常检查。
            2,风扇散热使杨柳絮飞进充电器盒子里,遇接触不好打火,杨柳絮可以爆燃,再加上雨季湿度大,充电器内需定期清理。

网友:
这种现象很普遍,就是高压滤波电容引脚的问题;刚开始,是引脚虚焊或脱焊,电源在工作时,电容是经常充电和放电,一旦电流增大,引脚又接触不良,就会发热,引脚的焊锡就会脱落,最后和焊盘分开了;楼主看到的就是电容引脚变成空心的了,与焊盘完全分离,电源工作出现异常,就是带不动负载或者没有输出了。

网友:
什么原因造成充电器里边啪啪响?

网友:
感觉这个充电器不是灌胶的。

网友:
可能是虚焊导致的

网友A:
升压电容450V150微法?这个不是升压电容吧,应该是高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电容450V150微法?这个不是升压电容吧,应该是高压电容

笔误,高压滤波。

网友:
我的充电器都是线接头处出问题

网友:
可以在滤波电容、变压器四周抹点硅胶,以防止颠簸引起的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电容450V150微法?这个不是升压电容吧,应该是高压电容

高压电容。

网友:
开关电源维修对于一般人来讲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还是老电器用的高压电容,直接铆钉加锡。现在的电子产品都研究了失效期;定期报废

网友:
滤波电容,哪来升压电容看傻了都

网友:
记得有些充电器上印着,不能随车携带,就是为了防颠簸震动从而损坏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