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推荐一个RX8025的库,带农历、星期和时间戳

楼主(2024-07-08):
https://github.com/MR-XieXuan/RX8025_for_Arduino

 本库可以与RX8025以与芯片进行I2C通讯的形式设定RX8025的时、分、秒、年、月、日以及星期。而且库内拥有 阳历 转 农历 的 函数 ( 仅支持1900年-2099年 )

库内有从 阳历 转换为 阴历(农历) 的接口,方便使用者直接进行转换,超长有效使用时间1900年到2099年。  使用方式: 调用接口输入参数 后 读取

/*******************************
* Function : Conversion
*  @ c 可能出现以下参数
*                 $ 0x00 : 20xx年
*                 $ 0x01 : 19xx年
*  @ year 当前世纪的第几年
*  @ month 几月
*  @ day   几日
*******************************/
void Conversion(char c,uint8_t year,uint8_t month,uint8_t day);
rtc.Conversion(0,22,7,8);

  读取方式 : 直接读取对象内的成员;

        unsigned char         c_moon,                // 农历世纪标志位
                                        year_moon,        // 农历年份
                                        month_moon,        // 农历月份
                                        day_moon;        // 农历日

  库内还有一个时间戳解析对象 DataTime 最简单的使用方式为:   伪代码:

// t 为时间戳 1970年 起后的某一秒钟 DataTime( t ).year(); // 获取 时间戳的年 DataTime( t ).month(); // 获取 时间戳的月 DataTime( t ).day(); // 获取 时间戳的日 DataTime( t ).hour(); // 获取 时间戳的时 DataTime( t ).minute(); // 获取 时间戳的分 DataTime( t ).second(); // 获取 时间戳的秒

  另外还有计算现在为星期几的方法 :   now() 为 时间戳

(DateTime(now()).year() -2000) + ((DateTime(now()).year() -2000)/4) + (13 * ( DateTime(now()).month() +1) / 5) + DateTime(now()).day() - 36;

在arduino程序的库管理中,输入rx8025,最后一个就是:

网友:
这个厉害了哦!我的农历都是自己写算法算的

网友:
日期转农历,从网上下载的函数,有某些月份是错误的。

网友:
会用库的都是高手,我也是用底层代码实现时间、日历、农历、二十四节气、数九、数伏这些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51的代码啊

网友:
功能强大啊

网友:
尽管我不会用这些库,我还是进来学习学习,崇拜一下楼主

网友(2024-09-05):
不错不错,有库方便多了。
不用我自己写算法。

网友:
链接打不开呢

网友:
多数时候打开很慢,过一段时间再试,应该不是墙了。

网友(2025-06-30):
暂时用不到,mark一下,留着以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