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一下IP5356充电宝快充板问题

楼主(2024-07-08):
T宝上买了个IP5356的板子,接4节2000mAh(标称2500,品胜电立方原配电池),发现充电到12%左右要2个多小时,然后几分钟就变成100,放电到8X%正常,之后一两分钟就变成0,万用表测电池停止放电前瞬间及截止放电后空载电压在3.2-3.4V左右,电池用4线内阻仪测内阻正常,放电用普通的30多块钱的那种DIY的带液晶屏和水泥电阻的玩意儿测能放电到2.8V,拆装几次并按卖家要求用点焊机重新点好电池,出线端焊接绝缘铜线(卖家说0.5的我用了更粗的),搞好后还是不见好转,手机用的一加ACE2V,有没有大佬给点提示是啥问题??

网友A:
这种板子好像有容量设置电阻,你问问卖家。设置一下容量试试。

网友B:
这不应该是线的问题,应该是快充-浮充、容量显示哪个地方不对

网友C:
看有些买家说要校准。放电到不输出,再充满。再放电到不输出。再充满。循环2到3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好像有容量设置电阻,你问问卖家。设置一下容量试试。

谢谢解答,不过卖家没提供相关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应该是线的问题,应该是快充-浮充、容量显示哪个地方不对

卖家说充满再放电几次,我充放电了两次,没有明显改善,然后卖家才让我重新点焊电池和换线,估计是怕软线有阻抗和镍片不绝缘之类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没影响,线径够粗又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有些买家说要校准。放电到不输出,再充满。再放电到不输出。再充满。循环2到3次。 ...

卖家也是这么说的,我已经循环过2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来学习.

一同学习...一同学习...同学,你好!

网友:
https://www.semiee.com/file/Injoinic/Injoinic-IP5356.pdf
这是芯片手册,此芯片有多个细分型号,有的型号是可以通过外置电阻设置电池容量的。

网友(2025-03-11):
我买了五块,也是这个问题,都准备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