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灯配件塑料件断件如何修补

楼主(2024-07-08):
不知什么材料塑料,用胶水?还是焊补?

网友:
方便面+502

网友:
有卖汽车保险杠塑料件修复补钉

网友:
要看断的部位多大应力,可以采用胶水粘接,四周弄加强件辅助

网友:
还有一种铸工AB胶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打孔,网线铜丝穿绕拉紧搅合,再打孔继续,间隔2-3毫米一个!
完成后外部涂万能胶保护!

网友:
首先是订书钉,有汽车专用的,自己做也行。胶水么, 502之类的肯定是不能用的。

网友:
其一是塑料焊,就是熔接,工艺好还可以

网友:
这种我试过任何胶都不行,因为受力面太小,后来就是先用502定位,用烙饼烫书钉进去,非常好用。。。

网友:
换,去买新的。

网友:
某宝上面有那种修保险杠的热熔枪,带各种型号订书钉的那种,价格还行。

网友:
ab胶,401都可以

网友:
热塑补。其他都 不行

网友:
我看过人家专业修保险微损灯的都是热熔补(不是热熔胶)

网友:
类似的塑料修复一般都是复位用502胶固定,两边打小孔,细铜丝固定牢,再用烙铁加塑料烫熔堆焊

网友:
304不锈钢修补网

网友:
你这个零件宽度不大,需要用胶粘然后用热熔补,

网友:
感觉要看具体部位,应力大的地方要是想弄好,成本一定不低,还不如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