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又拆出一个赛普雷4热管散热器,和冰刃对比。

楼主(2024-07-08):
8mm镀镍热管大鳍片的冰刃居然打不过6mm热管小鳍片的赛普雷。。。统一瓦尔基里水冷的硅脂。都扣的很结实。。。

目测赛普雷比冰刃单薄的多,,而且多个横向评测中往往都是垫底的存在。这是评测的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Q4y1r7Jw/

实际情况大家看图。。

赛普雷忘记拍了,我拆的这个是风扇透明,俩黑线代12vRGB的版本。闲鱼找了个一模一样的。

这个是九州风神冰刃的评测https://diy.pconline.com.cn/power/reviews/0811/1484512_all.html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统一硅脂,扣的都结实,都是1230v2的cpu。(1230v3冰刃十几秒都上90度)目测冰刃没有破损。。

我可能想到的有1:冰刃虽然块头大,但是热管技术落后。。2012年的技术和2018年差距了6年。。

2: 时间长了,热管内部出现问题了。

3:九州风神冰刃这款本来就是样子货,坑人的玩意。。

楼主:
百思不得其姐。。。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7245-1-1.html

突然想起了我原来的一个帖子,,看样不光硬件买新不买旧,就连热管散热器也应该是这样。。。

网友:
我觉得散热器主要因素是风扇出风量

网友A:
用手摸,就知道了,

网友:
  热管 可能漏了  ……

网友:
是不是漏了

网友:
热管坏了或者风扇风压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摸,就知道了,

冷冰冰,凉快快的。

网友:
哥们,你是对散热器有真爱呀,一直在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思不得其姐。。。

百撕不得骑姐

网友:
兵刃那个状态不对劲,两热管的估计也就这个状态

网友B:
风速一样的吗?

网友:
处理器里面的硅脂干了,这几代处理器里面就是硅脂。
大尺寸热管面积大,不一定比小尺寸小热管有效,因为发热面积不大,加上均热板(高端散热器有的)比较好。

但仔细观察扣具,这代处理器核心是长条形的,可能安装方向原因,比如热管与处理器核心的长边平行而不是垂直,导致热量只从中间2根热管走。

网友:
热管效率下降了吧,不应该啊

网友:
应该是旧的热管真空衰减,进空气。楼主台式机散热好解决,建议买新的散热器。荣耀90gt散热最难解决,塑料中框和塑料后盖,难拆的无螺丝设计,不出氧化铝导热陶瓷后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速一样的吗?

一样的风扇。

网友:
很有有可能个是热管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是冰刃玩家版压4790K,满载虽然会到90+,还是挺静音的。现在换13400+玄冰400,温度不高声音大了不少。你这个结果估计是散热器的热管有问题了,你在CPU温度高的时候摸一下散热器看看热不热,不热不正常

网友:
楼主这么多的散热器都是收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