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Tinsea话放能改成直流供电吗?

楼主(2024-07-08):
一个话放,AC适配器供电,单绕组进去,能整流出正负电压吗?如果是单电压,可以直接用直流代替吗?

网友:
可以直接使用直流输出的电源适配器。你拆开看下,话放内部应该有整流电路。

网友:
交流供电的,可以直接插入相同电压的直流电,极性随意;

直流供电的,千万不能插入交流电。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用直流12v、24v的电源适配器都测试了,均能正常工作。
问题又来了,想进一步改内置电池,哪种方案好?直接12v锂电池,还是单电芯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