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格力空调遥控器

楼主(2024-07-08):
家里用了十多年的老空调最近遥控器的显示屏发黑看不清字了,拆开看看能不能修一下

后盖没有螺丝,撬开卡扣即可打开后盖

2个晶振,NEC的主控,圆柱晶振是32.768

液晶屏拆出来

后面贴纸撕掉

一卷放了N年的条码打印机的纸

贴到背面

多余的裁掉

看起来还行

效果比之前好

问题来了,问下各位大神屏背面黑色的纸是不是不用撕下来的?感觉显示有点浅看起来有点怪怪的不过也能看

网友:
看着打印纸背面挺光滑的,打印纸反转会不会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
18年了,空调质量过硬,外机电容换过没

网友:
换膜手艺不错啊

网友:
呀,这是哪个年代的,80年代的

网友:
我同事租的老房子也是这种遥控器。

网友:
如果要想跟原装一样清楚,就要买偏光膜

网友:
这是比较早的遥控器了,后来出的遥控器都带个浅绿色中框,现在最新版遥控器正面是透明面板底部印字的。

网友:
这质量还行,还是哪句话,老机好

网友:
我的格力旧款遥控器也是一块黑斑看不清,直接小黄鱼买了个二手的!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看似简单,整起来挺麻烦。

网友:
同款遥控器。空调21年了,1.5p,噪声稍大。换过外机电容,遥控板按键不行了,花6块左右淘了个。

网友:
我的胜利VC90液晶也是这样的问题,买了一大块偏光片,自已拿剪刀剪,后面再盖个白纸,清晰度跟原来的差不多

网友:
换个后面贴纸就解决了?

网友:
还有这个操作?第一次见,长见识了。佩服楼主

网友:
这都能修好,真牛

网友:
不错,原贴纸取掉会有清干净残胶吗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一流的

网友:
应该是换了偏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