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RM1135 HYV6 开卡报错获取开卡状态失败

楼主(2024-07-08):
群友送的一张256G的固态
十铨的

主控是小螃蟹的RM1135

FlashID AD7E285302B0

制程是HY3DV6

用HYV6的工具开卡 卡在第07步很久 然后报错
-- 第 07 步 -- 开卡初始化 -> 获取开卡状态失败

用的转接卡是1153E
不管是直接开卡 还是RDT都报错
开卡配置如图

工具用的这个

下载链接
http://xmrom.kmdns.net:5000/007- ... 735_RM1135_HYV6.zip

网友A:
要勾选更新ROM CODE吧,开卡模式是直接开卡可以选还原原厂坏块,有做过RDT就选继承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勾选更新ROM CODE吧,开卡模式是直接开卡可以选还原原厂坏块,有做过RDT就选继承开卡。 ...

好像是有spi的勾选这个吧 我这个盘没spi

网友:
一律搬板,2259xt,2259xt2板子10几块钱

网友B(2024-09-01):
我有个类似的也是这样,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第 02 步 将设备切到开卡模式 -> 无法将设备切到开卡模式, 请尝试短接GPIO5再试

网友C:
谢谢,正在找这个版本,不知能不能开我的HYV7

楼主:
你这个是没短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类似的也是这样,楼主解决了吗

早就拆颗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正在找这个版本,不知能不能开我的HYV7

hyv7不行没固件

网友(2024-11-15):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没短接吧

这板短接哪里?

网友(2025-04-22):
一模一样的问题,有搞定的朋友出来不吝赐教下?

网友:
正在找这个版本,不知能不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 02 步 将设备切到开卡模式 -> 无法将设备切到开卡模式, 请尝试短接GPIO5再试 ...

没spi勾选更新spi程序就报这个问题,但是不勾就会提示跟楼主一样的错误

网友:
看到7.86M下载的,结果和我的4.52M的解压出来是一样的

楼主:
这个问题早就已经解决了 当时不懂
这个报错是因为板子上没有spi
而固件不支持没有spi开卡 所以导致取消勾选更新romcode也会开卡失败
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在板子上补一颗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