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索尼vaio上网本PCG-21313M简单拆解看内部情况原来蓝牙是单独模块

楼主(2024-07-08):
索尼vaio上网本PCG-21313M简单拆解看内部情况原来蓝牙是单独模块

老同事的上网本,屏幕有些花屏,用的是DDR2的内存,但是又有蓝牙功能,于是乎还是想一拆看下,原来它的蓝牙不是集成在WiFi里的,是单独的一个模块。
只可惜内置1G内存模块,如果是2G模块的话配个固态硬盘,还是能用的。

楼主:
该本已挂在积分商城,需要的人可以看看哈。

网友:
屏老化了...

---------------------

网友:
这个牌子已经绝迹江湖了吧

网友:
处理器坑了不少人

网友A:
这个装win10不卡么?估计开个网页都得转一会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装win10不卡么?估计开个网页都得转一会儿圈

win7win10好像都卡,最后貌似是装回了XP才了事。

网友:
估计配置很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win10好像都卡,最后貌似是装回了XP才了事。

精简版xp,配chome xp版,也许能苟延残喘一下,也可以尝试装个linux玩

网友:
性能很差的

网友:
很精致的主机,当时比较多见的是华硕的eee PC。就是这个阿童木处理器不给力。

网友:
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有需要的可以积分带回

网友:
久违的:老毛桃

网友:
丢了吧,老古董了,屏幕伤眼睛

网友:
N470性能太差了,当笔记本跑不动什么软件,做软路由功耗又偏高,高不成低不就

网友:
可以当下载机

网友:
当年,可不便宜。

网友:
配置太差了,装什么也不成

网友:
说配置差不准确,是配置过时才准确。即使现在的旗舰配置电脑过十年一样性能落后,再过5年又要被说配置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