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收钱吧的收钱音箱Ⅲ代GR31-4G

楼主(2024-07-08):
收钱吧的收钱音箱Ⅲ代,4G的,能听个响,音量还挺大

去掉前面二维码的贴纸,可以看到6颗螺丝

上面的屏也是用typeC连接

电池,主板,音箱

这个屏还挺好看

电池还有保护板

能用上的就是电池和音箱了。
完结。

网友:
就锂电池还有点用

网友:
这东西拆了就没有用的玩艺

网友A:
会写代码的能改了里面的程序。。。可以改成蓝牙音箱。。。。

网友:
谢谢分享,能改成其他用途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写代码的能改了里面的程序。。。可以改成蓝牙音箱。。。。

这个就是个连4g的手机,只是没有输入的屏幕和键盘,里面程序可以绑定到账户,付款了就会通过网络发送收款信息到这个设备,就播报和显示

不是蓝牙的所以改不了,顶多改成支持连WiFi的WiFi音响,通过dlan推送过去播放

网友:
没有用的玩艺

网友:
这种就没什么音质可言,主打一个音量大大大

网友A:
那个焊的屏蔽盒的是不是蓝牙模块?

网友:
没什么音质可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个连4g的手机,只是没有输入的屏幕和键盘,里面程序可以绑定到账户,付款了就会通过网络发送收款 ...

原来是这么操作的,我一直以为跟帐号本人手机的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焊的屏蔽盒的是不是蓝牙模块?

应该是4G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