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怎么修啊?导轨滚珠掉出来了

楼主(2024-07-08):
是叫伸缩桌的导轨吧。上图是正常的,下两张图就是坏的一边。不知是不是用润滑油,又臭又黏糊糊的
是不是那啥东西,把珠子粘回原位,卡回去就行拉

网友:
直接整个换掉?

网友A:
没啥可修的,几块钱一套买一套换。

网友B:
这玩意不好修,修好也用不了多久,本身也不贵,直接换掉

网友:
这么便宜的东西不值得维修了。

网友:
是的,卡回去就行了,原来也是这么组装的

网友C:
几块钱一套修啥修!!

网友:
以前一对要三、四十块,现在十几块就可以买到了!

网友:
你这个是水货,直接换套新的吧,品牌的好像十几块也能买到...

------------------

网友:
封闭式导轨比较好,贵点,但绝对不会掉

网友:
用黄油,最好换新又不贵

网友:
珠架磨烂了,卡不住钢珠了,修上也用不住,整体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可修的,几块钱一套买一套换。

你是说,我最后一张图的小部件,网上有的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不好修,修好也用不了多久,本身也不贵,直接换掉

不是直接换掉桌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块钱一套修啥修!!

几块钱,你是说我图上那个小部件导轨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我最后一张图的小部件,网上有的卖吗

像这种东西一整套才10块钱左右,你干嘛要单独买那些小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东西一整套才10块钱左右,你干嘛要单独买那些小部件?

不好意思,我确实不知道这东西。要不我可能还以为你们说整张桌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块钱,你是说我图上那个小部件导轨嘛

一套导轨几块钱包邮,每天的签到红包,摇现金红包,淘金币兑红包都能用,我买过好几套备用!

网友:
买一套换上也叫维修,比如玻璃的暖水瓶壶胆坏了,买一个换上也叫修好了,不一定把玻璃壶胆碎片接起来再镀银抽真空

网友:
正常的珠架会卡住珠子不脱落的,珠子掉出来就是缺油磨损了~权宜之计是用润滑脂(所谓黄油)把珠子逐个粘回到珠架孔中,再装回内轨拉扯几个来回即可~只要平时对滑轨有换油保养,就不会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