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功率电钻换上大功率电钻的定子!

楼主(2024-07-08):
都是交流电钻,

小功率电钻的定子坏了,

然后换上一个大功率电钻的定子。

竟然合用。

而且,更换后,发现电机不容易发热了。钻孔力度和速度貌似没有什么影响。

大功率电钻的定子转子的线都要粗一些,含铜量也高一些。

网友A:
我没有试过,但是觉得楼主说的好像是可以的,线圈直径尺寸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应该可以用

网友B:
尺寸一样,电压一样,只是线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试过,但是觉得楼主说的好像是可以的,线圈直径尺寸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应该可以用 ...

大功率电钻的定子转子的线都要粗一些,含铜量也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一样,电压一样,只是线粗,很好

大功率电钻的定子转子的线都要粗一些,含铜量也高一些。

网友C:
转是可以转,功率等应该会变化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是可以转,功率等应该会变化吧

使用中没感觉到有什么很大变化,还是和以前一样不太中用,力度没什么明显改变,速度也是。哈哈。

楼主:
抱歉,我有点懒。

楼主:
就没有其他人试过吗

网友:
科技的进步都是在不断摸索中前行

网友D:
能互换的话就是几何尺寸相同的铁芯,那么“大功率”也不会大很多,或者就是相同机芯把线圈减少一些,功率可以高出一点~因为电钻多处于短时工作,超功率不会立即坏掉;或者很可能是所谓高功率属于虚标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互换的话就是几何尺寸相同的铁芯,那么“大功率”也不会大很多,或者就是相同机芯把线圈减少一些,功率可 ...

大功率的电钻功率确实很大,铜线很粗。质量确实不是一个档次的。

我只换了定子,没有换转子,因为大功率的转子前齿轮有些损伤。